倒档完全没用方向 该怎么解决啊大神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8-09-23):
(无正文)

楼主:
没有方向

网友:
最简单就加大舵面积,或者改导流舵。

网友:
我是把舵面加大,不过还没测试是否可行

网友A:
双螺旋桨,有办法设置混控不?倒挡方向靠混控,差速控制方向,前进靠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螺旋桨,有办法设置混控不?倒挡方向靠混控,差速控制方向,前进靠舵。

单电调

网友:
前置侧推.。。。。。。。。。。。

网友:
可以用双电调

网友:
倒退时转速不要太高 我的船也是这样

网友:
把后面襟翼舵拆了,把导管加舵轴改成可以转动的,一切就OK了,而且推力因为少了舵片阻挡水量而增大

网友B:
船的倒档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用啊,用舵不好控制方向,就算舵有用,方向调整也需要很长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的倒档好像真的没有什么用啊,用舵不好控制方向,就算舵有用,方向调整也需要很长的距离。

错!拖船不需要倒车还用得着全回转?只要能改变水流的喷射方向就能使船灵活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