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 楼顶 吊 飞机

楼主(2018-09-23):
推荐 有意思 有用的 视频

网友:
列害了我的哥....

网友A:
我也用600直升机装了naza-h飞控,可以救援了,还准备了个机械手。用的时候固定在飞机下方,舵机线插在接收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我用舵机做过钩子

网友:
钓鱼用的排钩和爆炸钩,可以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600直升机装了naza-h飞控,可以救援了,还准备了个机械手。用的时候固定在飞机下方,舵机线插在接收 ...

请将您的空中机械手的应用拍好视频连同照片,另立标题,发在这里,让模友们共享、学习、研究!

网友:
继《四轴楼顶救援好小子实录》后再出新救援,空地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将您的空中机械手的应用拍好视频连同照片,另立标题,发在这里,让模友们共享、学习、研究!{: ...

OK,抽空就办。

网友:
机架应该是达亚的680机架。

网友:
这个吊飞机最高效!

网友(2019-05-26):
t't't'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