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启动器电路维修(求助)

楼主(2018-09-23):
买了个CRRCPRO 启动器,不小心掉地上,然后就不需要开关直接通电启动。我打开了后盖看了看,不太懂电路,通过电表测量发现连接
电机
的只要通电就有电压。信号开关红线和黑线之间是接通状态(排除按钮坏了的可能性)请各位给看看如何检查哪里出了问题。或者哪位知道有这种电路板卖我直接买一个就行了。这个电路看起来像mosfet电路。

网友A:
百分百开关坏了。

网友B:
如果是mos电路,那就是mos击穿了,换个管子

网友C:
拍照片看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