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大】穿越机纯小白入门扫盲系列(3)——穿越机三大件之二:FPV眼镜

楼主(2018-09-23):
(本系列为纯新手入门知识扫盲,尽力成为穿越机领域最浅显、最直白、最容易懂的入门知识讲座)

(第三期:穿越机三大件之二:FPV眼镜)

玩穿越机一般用两种东西作为FPV的图像接收装置

一种是雪花屏
上面安装好5.8G的天线之后能直接接收飞机上传来的图传信号。
所以你们会看到有些人在户外玩穿越机为什么要架个三脚架,原因就是他把屏幕放在了三脚架上,来看图传画面。
长这样

还有一种,就是常见的FPV眼镜了
这也是穿越机最性感、最抓眼球的部分
如今的FPV眼镜已经做的比较简洁也容易操作了,所以跟眼镜相关的内容并不复杂

常见的穿越机FPV眼镜有多种模样
比如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那穿越机的FPV眼镜到底都由什么组成,各个部分功能又是啥?

图传的信号传输路径是
飞机上的图传发射模块》图传发射天线》图传接收模块》眼镜主体

我先讲最复杂的结构好了
我用我自己的FPV眼镜做个例子

眼镜主体(左侧的肥鲨HDO眼镜主体部分)
5.8G信号接收模块(红色模块)
天线(平板天线一根,蘑菇头天线一根)

眼镜主体
眼镜主体,一般负责几件事情
首先,负责显示飞机传来的信号,也就是将接收模块接收的信号显示在你眼睛前面的小屏幕上
其次,负责调整显示效果,比如亮度,对比度,色彩等
但是眼镜主体一般不负责处理信号

眼镜主体分两类
一类是分体式眼镜,也就是两只眼镜各看一个小屏幕
比如这样

一种是一体式眼镜,也即是两只眼睛看同一个小屏幕
比如这样

有什么区别呢?
分体式眼镜更小巧,但距离眼睛很近,刚开始用可能会晕,而且有些人很长时间都适应不过来。
分体式的眼镜有很多牌子。
最最常用的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肥鲨Fat Shark了。
当然,还有Skyzone、Altitude这些牌子。

一体式眼镜大一些,屏幕离眼镜距离远一些,综合体验会比分体的好一些
(这里的“综合体验”不是指成像的质量,而是“看着舒不舒服”)
一般如果看到有人的眼镜是一个长直筒,体积比较大的,一般就是一体式的眼镜了
别看着大,其实挺轻的,大多用的是泡沫主体。
一体式比分体式的更容易适应,不容易晕,简单来说就相当于把一个小雪花屏凑近放你眼前看。
一体式我从来没用过,不过我也搜集过一体式的相关产品
目前评测比较多的应该就是BeeRotor的BVONE了吧(仅做参考)

这里提一下,近视玩家怎么办?
我一个多月前刚入坑的时候,我很想知道我一个近视眼戴眼镜能不能玩穿越机,但是搜不到任何的咨询来回到我这个问题。
后来也是自己亲身体验后得出了一些结论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戴自己的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可以去配自己的度数,有散光也可以配,这个最常用

另一种是给分体式眼镜上卡槽式镜片
(例如肥鲨,大多数型号是有镜片槽的,可以插肥鲨自己出的200、400、600这三个读书的纯近视镜片)
(也可以自己找眼镜店配一下镜片)
我的镜片是找大眼镜店配的,几百块钱,做的时候把眼镜放在他那儿,让他对照着慢慢磨
我的长这样

有什么区别呢?
要知道玩穿越机的时候,手上是遥控器,脖子上是挂绳,脑袋上是FPV眼镜
当飞机飞回来准备去换电池的时候,如果戴着隐形眼镜,你拿下FPV眼镜的时候,看周围还是清晰的
但如果用的是卡槽式镜片,你拿下FPV眼镜的时候,周围是模糊的,你得重新戴上自己的眼镜去找飞机
我个人用下来,更喜欢用卡槽式镜片,主要是我不习惯戴隐形眼镜

5.8G信号接收模块+天线
图传接收端的关键部件
得先说明的是,现在很多5.8G信号接收模块是和眼镜主体是一体的
也就是很多牌子的FPV眼镜买回来就是自带接收模块的,所以接收模块不用另购
如果想要更好的接收体验,就可以买单独的接收模块和相应的眼镜主体匹配使用。
反正我目前只接触过Furious的True-d(应该是穿越机界用的最多的分离式接收模块了)
还有ImmersionRC的Rapidfire
这两款都是给肥鲨和Altitude的一些对应型号用的

接收模块的一般功能
(包括集成式和分离式接收模块)

首先,是接收5.8G信号,并传输给眼镜主体转换成图像信号给眼睛看
这是信号接收模块的重点工作,FPV图像质量怎么样,杂波、雪花、干扰等多不多
在接收端基本上90%就看接收模块的信号处理质量怎么样
(我说的是接收端,也就是假设发射端图传的信号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其次,是一些便捷功能
比如智能扫频
飞机图传上电,图传接收模块上点击扫频后,接受模块能扫出各个频段的峰值,确定具体的图传频率
这样就不用记到底图传发出来的究竟是哪个频率
然后再在眼镜上选择哪个频率去接收图像了

再次,是图传信号监测
很多接收模块能实时在屏幕上或者在显示屏里显示信号强弱

这里扫盲一下,5.8G(5.8Ghz也就是5800Mhz)的信号传输,不是说信号就是5800Mhz这么一个频率
而是从5725 Mhz―5850 Mhz左右的一个频率区域
玩穿越机的时候,具体哪个频段和频率对应哪个频道,是由图传发射模块决定的,也是固定的,不可以自己设定自己选
具体可以参照不同图传模块的频率频段表。

但一般我玩的时候,图传设定好Race Band的一个频道(保证工作就行),也不用去记具体频率是5796 MHZ还是5803MHZ
反正飞机上电后,用接收模块智能扫频
自动选择峰值最高的频率,图像就显示出来了

图传天线
一种是蘑菇型天线
圆圆的,接收环绕信号为主
也就是飞机飞哪儿基本上都能接收到图传信号(信号最差的地方是蘑菇天线的顶部空域)

一种是平板式天线
主要接收平板正对方向空域的图传信号(信号最差的地方是平板非正对方向的空域)
分离式图传接收模块同时使用两种天线,尽可能对空域进行可能的覆盖
所以一般好点儿的眼镜都用两种天线
接收模块会在两个天线中自动选择并随时切换质量更好的信号来源。
FPV眼镜并不复杂,具体可以按自己的预算和喜好来选择
有个建议
把钱花在图传接收模块上。。。

持续更新中,后续目录:
(小白如果有想了解的可以回贴问,以便本人整理)

穿越机简单工作原理?

玩穿越机你会常听到哪些从来没听过的词汇?

哪些东西一定要入坑就得懂,哪些可以慢慢懂?

本人的入坑顺序?

穿越机三大件之三:遥控

穿越机空中技能之一:打杆

穿越机空中技能之二:飞行参数监视

穿越机地面技能之一:模拟器

穿越机地面技能之二:软件调参

穿越机地面技能之三:机身组装

第一套设备怎么选?

什么情况下能起飞第一架飞机?

后续还要做什么?

网友A:
那么,除了肥鲨,有什么比较有性价比的眼镜吗?

网友B:
楼主,能否麻烦发一下您的购买清单供参考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除了肥鲨,有什么比较有性价比的眼镜吗?

肥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除了肥鲨,有什么比较有性价比的眼镜吗?

skyzone吧,奥母威,等等等

网友C:
补充一下:眼镜里的小屏幕就是小的雪花屏

网友D:
感谢感谢,这种入门普及真的太少了,刚入坑能看到这种系统全面的介绍真是太有帮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一下:眼镜里的小屏幕就是小的雪花屏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感谢,这种入门普及真的太少了,刚入坑能看到这种系统全面的介绍真是太有帮助了!

感谢鼓励,看来没白写

网友E:
altitude的眼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altitude的眼镜怎么样

看起来很帅,也很多人用,我没用过。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麻烦发一下您的购买清单供参考呢?谢谢。

呃,我只进行扫盲,顺带介绍一下可能接触到的牌子,具体配置选择和型号参考得看自己的规划哦

网友:
楼主更新了,楼主的表达都是言简意赅直入核心,小白又看懂了,感谢感谢,值得加精。

网友F:
想看看对机架的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看看对机架的选

机架如果是花飞,尽量选轻便的,太重不行。

网友G:
那飞freestyle用什么眼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飞freestyle用什么眼镜好?

眼镜不分花飞还是竞速的,只要个人用着合适,性能符合要求就行。同款眼镜,竞速花飞都能用。

网友:
感谢楼主辛苦的码字,给我等准备入坑的小白普及入门知识,必须点赞

网友:
期待下次扫盲

网友:
借宝地出个 出全新奥姆威 AOMWAY Commander V2 眼镜

网友(2018-10-27):
攒钱买hdo,快了快了

网友:
目前在飞911-2,带传图的明年入手一个。好贴学习中。

网友:
1我一直用奥姆威的V1,不错哈!

网友H:
楼主啥时候评评雪花屏呀?(′▽`ʃƪ)

网友(2018-12-17):
小白掃盲的這幾篇都仔細的拜讀,真的是對想踏入這領域的我大有幫助啊!
期待下一篇的   遙控  快快推出
感謝!!

网友(2019-02-03):
fatshark hdo 和 immrc 接收模块。目前测试了13款中 最强 组合没有之一 在 航模领域 贵就是好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2019-04-20):
现在有那种单独不带屏幕的接收模块,把接收到的信号传到手机、电脑屏幕上看的。不知前辈觉得这种模式靠谱吗?我正在纠结要不要买,因为能用手机直接收图像的话应该会方便不少

楼主(2019-06-03):
引用 网友H:
楼主啥时候评评雪花屏呀?(′▽`ʃƪ)

雪花屏我认为不是FPV的特色,要上就上眼镜呀

网友I(2019-07-03):
楼主只用雪花屏可以吗?不是很喜欢戴着这种眼镜,以前戴过vr的觉得难受。眼镜和雪花屏两个有啥区别吗?好像雪花屏还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只用雪花屏可以吗?不是很喜欢戴着这种眼镜,以前戴过vr的觉得难受。眼镜和雪花屏两个有啥区别吗?好像 ...

你要是习惯那当然没问题,主要是眼镜戴着更方便刺激,只要能熟练操纵,形式不限。

网友J:
问一下。穿越机起飞前后晃怎么解决,减小p和增大d没什么效果,电调是乐天10A 地面站电调协议选的pw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一下。穿越机起飞前后晃怎么解决,减小p和增大d没什么效果,电调是乐天10A 地面站电调协议选的pwm模式

pid的调教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新机起飞就晃得很厉害,一般有大问题。建议搜寻相关的调教教程。

网友J:
引用 楼主:
pid的调教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新机起飞就晃得很厉害,一般有大问题。建议搜寻相关的调教教程。

现在不知道哪儿的问题,飞控,电机,桨都没问题,不知道检查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不知道哪儿的问题,飞控,电机,桨都没问题,不知道检查哪儿?

八成是飞控的问题。
目前主流的F4、F7和四合一电调或者分体电调搭配一般装好就能正常起飞离地的,如果是比较老的配置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八成是飞控的问题。
目前主流的F4、F7和四合一电调或者分体电调搭配一般装好就能正常起飞离地的,如果是 ...

我搭配的是乐天10A的分体电调,电调协议是pwm模式,可能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2020-03-04):
楼主,给你点赞,后续的扫盲课程好像看不到

网友:
真是小白的福音········

网友(2020-04-07):
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2021-12-05):
种入门普及真的很有必要,能看到这种系统全面的教程真对小白太有帮助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