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小弟打算玩玩3d机,求配置

楼主(2018-09-24):
小弟手上有2204电机,想直接用上,大神们给个配置方案呗?翼展,重量电池电调。

网友:
那的看你电机是多少KV的?推力是多少重量?

网友A:
玩室内的还是?
室内电池2s
电机2204可以的,kv 1800附近
电调12A
舵机9克,3.7克
翼展80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室内的还是?
室内电池2s
电机2204可以的,kv 1800附近

室内或者室外微风

网友:
有一群对入门3D不错: qq:  22609659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室内的还是?
室内电池2s
电机2204可以的,kv 1800附近

2300kv的行不?最大推力好像441g

网友B:
1800kv的适合 用0843的桨 2300kv的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0kv的适合 用0843的桨 2300kv的不适合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0kv的行不?最大推力好像441g

不需要这么大的推力,一架f3p装下来20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或者室外微风

入一套天翼8MM EPP SLICK 3S配置的也可以在室外微风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