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飞行

楼主(2018-09-24):
又买了个super有刷原装版,确实比无刷的好飞但是没什么劲。

网友A:
我一直不知道这俩飞机有啥不同

网友:
我依稀记得SUPERCP是空心杯5线舵机.....
而且我记得MINICP改空心杯是最好飞的....
除了没自旋优化,别的完美,稳得一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不知道这俩飞机有啥不同

电机,舵机,主板都不一样。

网友B:
minicp 怎么调飞行模式?我的飞起来是固定角度的 怎么设置成自稳?刚开始玩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cp 怎么调飞行模式?我的飞起来是固定角度的 怎么设置成自稳?刚开始玩不太清楚

三轴就这样吧

网友:
我也有台mcp,确实好机,可惜停产了,不知scp手感上与mcp有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