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配飞越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8-09-24):
收了台二手精灵,挂飞越
云台
,现在问题是云台可以自稳,但是
遥控器
后拔杆控制不了府仰,一调俯仰,云台就直接转到底。

网友A:
首先你要懂得使用大疆的螺丝刀

网友B:
精灵2好像只能用背后有云台拨杆的那个版本才能控制别的云台,建议直接接收系统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