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适用改装EPP手掷耐摔机,能玩各种动作,制作照片视频都有

楼主(2018-09-24):
飞机EPP玩具飞机:翼展580毫米,机长570毫米,裸重50克(去掉机头里面的两个钢珠配重)21元左右
接收机天地飞四通45元
电机1104无刷KV4500,桨3.5吋,最大拉力130克42元(可选别的)
电调12A17元
舵机12克舵机两个24元(可以自选手中现有舵机)合计149元
改制方案选腰推,原因为了在不加任何配重时装好所有电装后,使重心处在合理位置:局前缘处40%。
整机

加工方法

效果

舵机安装

尾翼联动

最后把电池、接收机、电调,按这个顺序安装在机头,就是电池在最前面,然后隔开1厘米在开槽把电调放在下面接收在上面,机头一切就绪。
电机安装在距尾部180毫米处即可。
改装完起飞重量130克

网友A:
一直想改没有时间,正好借鉴一下楼主的

网友B:
改装的不错。请问重心在哪里?

网友:
我也改了,哈哈

网友:
舵面开槽方法好评

网友:
58cm,又出现了一款新的手抛机

网友C:
舵面开槽方法不错,学习了!这个飞起来速度怎样?我之前改的那个翼展48,用8520空心杯双发,感觉速度比较快,飞得不够悠闲

楼主:
视频来啦在飞了3分钟时我连续做了螺旋下坠。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listitem_page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改没有时间,正好借鉴一下楼主的

非常容易,按照我的方法一会就能改好,飞行效果也不错。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装的不错。请问重心在哪里?

我在帖子中有补充了重心位置,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面开槽方法不错,学习了!这个飞起来速度怎样?我之前改的那个翼展48,用8520空心杯双发,感觉速度比较快 ...

其实如果你想飞的悠闲,你先拉升到一定高度然后减小油门,甚至完全关掉油门,让他自己滑翔可以用最慢的速度飞行,就可以悠闲自得了。试试呗。视频来了。

楼主:
如果你想用要注意控制深度!最好先做实验掌握了再上机。视频来了。

网友:
开槽方法有新意

网友:
    手抛机 改得好

网友:
电机安装很有特色

网友D:
电机怎么固定的啊

楼主:
假装摄像头,准备FP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怎么固定的啊

先做个电机座如图然后用胶带将固定在支架上。

网友:
前辈,这类手抛机平尾不是水平的,是否需要把平尾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