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抖动,原地打转问题

楼主(2018-09-24):
油门推到60%开始抖动,很厉害,经过多重调试,配平都没有解决问题,后来用调参软件重置参数,抖动有所改善,好了很多,新的问题是尾巴原地打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不锁尾,还狂抖。我感觉应该在大桨那块找问题

楼主:
大桨配平重量都一样

网友A:
查看尾巴纠正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尾巴纠正方向是否正确?

修正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B:
锁尾舵机正常吗?尾传动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舵机正常吗?尾传动正常吗?

舵机正常的,尾传动整体还好,尾桨尾部轻微擦地

网友:
检查尾巴中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