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ft540(放大1.1米)

楼主(2018-09-24):
ft的540原大已经飞了有一阵子了,已经让我飞真机可以飞出来左滚的蛇滚任意转弯了,真的很喜欢540这个机型。最近抽空把放大到1米1版本装了起来,首次尝试了喷漆,仿ef的涂装,选择比较简单的分色,第一次喷没经验,很多地方撕遮盖胶带的时候会伤到漆,都快涂完了才总结了点经验。就放点图给大家看看吧。

原大的也放出来给大家瞅瞅,这个是彩色胶带涂装

网友A:
这飞机很好飞  只飞航线会无聊的

网友B:
这飞机做的可以,哪里搞的图纸,做个小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很好飞  只飞航线会无聊的

一直在练3d,本人航线飞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做的可以,哪里搞的图纸,做个小的玩。

ft官网就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做的可以,哪里搞的图纸,做个小的玩。

ft官网就有图纸

网友:
好棒 塗裝真心的好看

网友C:
漂亮!!要能发个视频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要能发个视频就更好了。

因为新买的接收还没到,所以只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机子都没调呢。后期会补视频的。

网友D:
请问楼主,有安装教程吗?光有图纸有些没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有安装教程吗?光有图纸有些没底。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xOTg2OTk0OA==.html
有视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cxOTg2OTk0OA==.html
有视频啊~~

网友E:
我也打算做一架kt的3D机,但是感觉540结构有点复杂?第一次做kt机有点没信心。。。FT-3D应该更适合新手吧?

网友F:
可以,还成精华了

网友:
漂亮有油机没?

网友G:
这机可以啊。可以发过图纸吗?谢谢啦。383138538@QQ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算做一架kt的3D机,但是感觉540结构有点复杂?第一次做kt机有点没信心。。。FT-3D应该更适合新手吧? ...

那个FT3D原版说实话,太小了,有点不好上手。强烈建议你飞放大版的FT3D,我做过一个1米1翼展的FT3D,超级好飞,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还成精华了

版主大大仁慈,给了个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可以啊。可以发过图纸吗?谢谢啦。383138538@QQ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FT%2B540
有模友发过图纸。

网友H:
漂亮哈!不知道放大了84毫米会有什么改善,期待首飞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哈!不知道放大了84毫米会有什么改善,期待首飞视频

说实话,我纯粹是为了用我闲置的电装,然后弄了个1米1翼展的,今天接收到了,机子已调好,就等一个好天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练3d,本人航线飞的不好

玩了这飞机我就开始对3d感兴趣了

楼主:
油机档次太高,我还不够格,但看了本地模友调油机那麻烦劲,我估计我是不会上油机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FT3D原版说实话,太小了,有点不好上手。强烈建议你飞放大版的FT3D,我做过一个1米1翼展的FT3D,超级 ...

一米一的FT-3D用的是多大的电池?我玩穿越机手头上有挺多4S1500的,重180克左右,是不是放大到一米三比较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ft官网就有图纸

ft官网的网址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米一的FT-3D用的是多大的电池?我玩穿越机手头上有挺多4S1500的,重180克左右,是不是放大到一米三比较 ...

你放大到1米3整机强度不够吧,我1米1的机子都用的2814和3s 2200,我认为你放大到1米1就可以了吧,因为同比1米2的30E,都是4S 2200-2600或者6S 1300-1500,更别提放大到1米3,你电池4s 1500就小了。头估计能够呛能压住,而且估计没啥续航,上去就要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364&highlight=FT%2B540
有模友搬运的图纸

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放大到1米3整机强度不够吧,我1米1的机子都用的2814和3s 2200,我认为你放大到1米1就可以了吧,因为同 ...

OK,谢谢大神,那我就试试一米一的吧。好像4S1500和3S2200重量差不多?动力这方面应该没问题的,我旧机的2212kv1400,7060桨拉力都有1.1kg这样,打算换上去。第一次接触3D机,对动力配置这些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OK,谢谢大神,那我就试试一米一的吧。好像4S1500和3S2200重量差不多?动力这方面应该没问题的,我旧机的 ...

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刚入门而已。你要用2212 1400KV???飞1米1的机子?我记得我用2212 1400KV是给90CM的小像真3D机子用的,上9050桨,我那机子500G多点。你那7寸桨能有1.1KG拉力?如果你要用2212的电机,那就飞原大FT3D吧,我的1米1配置是2814 1100KV,3s 2200,1155桨,你考虑考虑,如果是想利用现有2212,像真机翼展不建议超过90,当然我说的这些是建立在飞3D的基础上的,如果你不飞3D,只飞航线,那你可以用2212试试1米翼展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刚入门而已。你要用2212 1400KV???飞1米1的机子?我记得我用2212 1400KV是给90CM ...

对啊,我用4S电池,吹秤确实测出有1.1kg拉力,换8060桨可能更大一些。我先试试这个配置吧,动力不够再换大一点的马达。4S电池比3S强很多,之前玩穿越机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啊,我用4S电池,吹秤确实测出有1.1kg拉力,换8060桨可能更大一些。我先试试这个配置吧,动力不够再换 ...

应该是你4S电池C数高让你觉得4s比3s强很多,而且吹称的拉力和上真机还是有差别的,根本没那么吹称那么高的拉力,而且3D机还有一个考虑的是舵效,因为吊机时纯粹靠桨吹,桨小的话严重影响舵效的,1米1的翼展你就是用8寸桨(因为一般用桨和翼展成比例,比如1米用10寸11寸,1米2用12寸13寸),舵效也很差,所以我不推荐2212   1400KV,给你个参考,15e那种1米级别的都用2216。还是我前面说的话,你要想体验固定翼,飞普通航线,你可以试试2212。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4S电池C数高让你觉得4s比3s强很多,而且吹称的拉力和上真机还是有差别的,根本没那么吹称那么高 ...

emmm这倒是,那我就用2216上大桨吧。话说放大到一米一是只拉长机翼,还是机身也拉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mm这倒是,那我就用2216上大桨吧。话说放大到一米一是只拉长机翼,还是机身也拉长了?

当然等比例缩放。

网友(2021-08-18):
刚入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不知道一年后能不能像你一样厉害!

网友(2024-01-16):
用多大的纸打印的

网友(2024-03-12):
有试飞视频吗

楼主(2024-07-31):
引用 网友I:
好飞吗
都多久了,已经自己设计了1米2的540,更好看,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