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车床没有正反车怎么才能挑不被丝杠整除的螺距呢?

楼主(2018-09-24):
如题,最近在学车床操作,螺纹这块有点不明白,小车床一般都没有离合刹车正反车,请问怎么挑不能提开合螺母的螺距呢?难道用正反转控制?还有就是溜板箱上有个小刻度盘有1-2-3的刻度,可以压在丝杠上旋转,请问这是干什么用的?感觉肯定是挑螺纹用的,就是不知道是啥

网友A:
乱扣盘 车螺纹防止乱牙 进刀点看刻度 具体我也不是很懂 我也有小车 不怎么玩 没有用过

网友B:
不能被丝杆整除和不能提开合螺母,否则第二刀马上乱

网友C(2019-02-11):
那个盘随厂有个说明书的,针对不同的模数的螺纹要相应的刻度

网友D:
用乱扣盘具体看设备说明书

网友E:
把电机加个反转

网友E(2019-03-19):
乱扣盘是个好东西

网友F:
有人用手摇主轴、开合螺母一直不脱开的办法车螺纹,也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