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我最近想买台无人机

楼主(2018-09-25):
我最近想买台无人机,主要用来航拍,平常接些活。不知道是自组的好还是大疆的好。我说下型号和配置,大疆的我买精灵4A,去闲鱼5300能收台双电的。而自组的,用达亚680机架,4110电机,PIX飞控,小蚁4K相机,320元的三轴云台,可是我算了下价值,组台能航拍的,要花5000多。。价格和大疆的差不多,想问下这里有经验的玩家,我到底买那个,我真的不知怎么选择,都觉得两个都好,自组的拍摄角度能左右转动,桨不会穿到镜头里面。而大疆的有一寸底,数字图传,更智能,携带再更方便。如果是你们,会选那台?

网友:
干活赚钱的话,还是用 商业机吧,毕竟比较省事,如果是做项目或者自己diy的话,自组的。

网友:
大六轴挂单反  专业都是这么干

网友:
5000元级别业务航拍,现在几乎没有用自组的了。

网友:
如果不考虑禁 飞区问题的话,用大疆,自组机没有一定的底子别整,如果考虑后期挂gh5或者5d设备(设备加个好云台就去不少),还有就是达亚650的机架也不够用,最少上六轴850以上的机架才能满足载重,那个时候飞控价格又上去了,一个商业或工业飞控不便宜…因为业务用的使用环境比较复杂,不建议用pix,pix这东西因为全开源,各厂家的质量不均,多轴这玩意儿,是干活用的,必须绝对稳定可靠

网友(2018-11-01):
我自己的考虑是集成性赶不上大疆,但是自组不限飞,而且设备好升级,而且要考虑性价比的话,还是大疆,毕竟自组的卖不上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