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想买台无人机

楼主(2018-09-25):
我最近想买台无人机,主要用来航拍,平常接些活。不知道是自组的好还是大疆的好。我说下型号和配置,大疆的我买精灵4A,去闲鱼5300能收台双电的。而自组的,用达亚680机架,4110电机,PIX飞控,小蚁4K相机,320元的三轴云台,可是我算了下价值,组台能航拍的,要花5000多。。价格和大疆的差不多,想问下这里有经验的玩家,我到底买那个,我真的不知怎么选择,都觉得两个都好,自组的拍摄角度能左右转动,桨不会穿到镜头里面。而大疆的有一寸底,数字图传,更智能,携带再更方便。如果是你们,会选那台?

网友A:
大疆,尤其看的情况,不像是第二台、第三台。在易用性方面,还是dji省心
自主如果要在航拍上和dji比,最好预算翻几翻,挂上微单。如果只是靠小蚁4k的话,比不过大疆。
还有不知道你是拍照片还是视频。照片的话,只要悬停,不会出现桨叶的。视频的话,其实如果高度够,多选择斜拍或者往下拍的话,也问题不大,只有向前拍且高速前进的时候,才回出现桨叶
此外,新出的Mavic 2不容易出现桨叶,可以考虑下,虽然暂时价格较高

网友:
必须大疆高清图传可不是说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尤其看的情况,不像是第二台、第三台。在易用性方面,还是dji省心
自主如果要在航拍上和dji比,最好 ...

我租了个六轴,现在挂的狗,听你这么一说还低挂微单,微单云台跟相机能给做个推荐?想用于航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尤其看的情况,不像是第二台、第三台。在易用性方面,还是dji省心
自主如果要在航拍上和dji比,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