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车床用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25):
近期得到一台桌面日本小车床,看电机铭牌可用220V家电,但原配是用100Ⅴ的单相电,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可直接插220V电吗?

网友A:
它有几个抽头啊?看铭板它有50HZ和60HZ。所以你只能用50HZ的接线方式。

网友A:
用200v应该接星形接线

网友:
至于和电容怎么接,你自己查查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200v应该接星形接线

电容启动型单相感应电机,如何星/三角连接?最好将电机接线盒打开看看是否有接线图。

网友:
肯定不能直接用,看铭牌,应该可以调接线方式,打开接线盒,参照接线盒内的接线方式改为,50HZ  200V,还要串联一个电感,降压到200V使用。否则时间长了肯定会烧坏。

网友C:
日本的居民用电是110伏电压,中国居民用电是220伏电压,那个铭牌没怎么看明白,最好是再弄一个220伏转110伏的转换器,稳当的用110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有几个抽头啊?看铭板它有50HZ和60HZ。所以你只能用50HZ的接线方式。

没有拆开接线盒看看,现在是图中的4条线,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启动型单相感应电机,如何星/三角连接?最好将电机接线盒打开看看是否有接线图。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的居民用电是110伏电压,中国居民用电是220伏电压,那个铭牌没怎么看明白,最好是再弄一个220伏转110伏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电机上标的是不同接线100V110V200V220V50hz60hz都可以用的。既然外面铭牌写了220V那你就放心用。

网友D:
看错了。以前用的100V那就需要改电机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错了。以前用的100V那就需要改电机接线

对对,下午看到了跳线图,要重新改线头的。

网友:
鬼子的毛驴它也是头毛驴!干不了骡子的活儿!

玩小床子真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