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FL SCX10稍微遇到点阻力就打滑(电机转,轮子不转)求助!

楼主(2018-09-25):
几年前入了一个tfl sxc10底盘,原先是套一个悍马的壳子玩,记得攀爬能力是很强的,即使遇到很陡的坡,哪怕爬上不去但四个轮子都是在转动摩擦地面的。
这次弄了一个普拉多的壳子,试车后发现稍微遇到一个小坡就上不去,但能听见电机在转,但四个轮子却不转(类似于离合器在打滑,电机在转但动力没有传递到四个轮子的感觉)。
回家后把壳子取下,把底盘固定住,按照遥控器往前行走的按键,然后用衣服靠近轮子稍微增加一些轮子的摩擦力就发现轮子不转了,但电机带动的那个大齿轮明显是在旋转的。

不知是哪个地方坏了,有车友懂得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这不会是升级了差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会是升级了差速器吧

没有啊,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动。

如果是同一个桥的轮子都不转就是波箱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一个桥的轮子都不转就是波箱出问题

是四个轮子都不转了。
我无意中查到某些帖子讨论有个限滑的设置,是不是有个什么限滑螺丝紧一紧会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四个轮子都不转了。
我无意中查到某些帖子讨论有个限滑的设置,是不是有个什么限滑螺丝紧一紧会好一些 ...

你这台车我不知道是直接齿轮连接传动轴还是通过限滑装置连接传动轴,这需要你自己拆开波箱来找原因

网友B:
车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车我不知道是直接齿轮连接传动轴还是通过限滑装置连接传动轴,这需要你自己拆开波箱来找原因

嗯好的,抽空拆开看看,多谢兄弟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很好看

那个小书包是自己用水管堵头做的

网友C:
检查齿轮,

网友D:
每个车的波箱都有这么一套东西,蓝色的那个就是两片摩檫片,相当于车子的离合器,有可能是这个松了。

把波箱这里的螺丝拧紧一点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摩檫片洗白了的话就只能换新的了。可以用牛皮纸或者皮质的比较硬的东西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车的波箱都有这么一套东西,蓝色的那个就是两片摩檫片,相当于车子的离合器,有可能是这个松了。

...

好的多谢兄弟,我抽空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车的波箱都有这么一套东西,蓝色的那个就是两片摩檫片,相当于车子的离合器,有可能是这个松了。

...

昨晚回家拆开这个波箱看了一下,里面结构和你发这个基本一样,就是摩擦片颜色是黄色的,基本没大磨损,就是螺丝松了拧紧几圈后解决。多谢提供帮助,结合你的照片以及我拆开看我的波箱,工作原理也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齿轮,

嗯,拆开看齿轮还好,是波箱摩擦片松了拧紧螺丝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车我不知道是直接齿轮连接传动轴还是通过限滑装置连接传动轴,这需要你自己拆开波箱来找原因

昨晚拆开看是限滑装置(这次也借这个机会学到什么叫限滑装置),原因是摩擦片磨合松了,拧紧那个螺母(我理解为摩擦片压紧不容易打滑)后解决啦。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拆开看是限滑装置(这次也借这个机会学到什么叫限滑装置),原因是摩擦片磨合松了,拧紧那个螺母(我 ...

对,限滑就是类似汽车离合的东西,跟真车差不多

网友C:
你这个车壳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车壳怎么固定的

车头部分:在引擎盖处打俩孔,固定底盘自带的那两根杆上。车尾部分:底盘自带的那两根杆上,固定几个形状的铝型材使铝型能够得着车顶,在车顶打孔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车壳怎么固定的

关于车位用铝合金固定部分,看我倒数第二张图

楼主(2019-05-29):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车壳怎么固定的

是通过四个减震器竖着的四根杆(高度不够用铝型材延伸),在车壳顶部和引擎盖位置打孔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