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 ag飞控可以用于航拍?

楼主(2018-09-26):
N3 ag飞控可以用于航拍吗,做航拍用哪款比较好

网友A:
怕要航拍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要航拍版的吧

具体有什么操作上的不便?比如控制云台什么的

网友B:
不行这个,AG版本的话限高度50M 没啥能拍的、普通版本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什么操作上的不便?比如控制云台什么的

我也没用过,好像是ag版本多了ab点规划功能,航拍板没有,你去问问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个,AG版本的话限高度50M 没啥能拍的、普通版本就行了、

这个限高设置,自己改不了吗

网友:
改不了,就没法航拍了

网友B:
改不了,,就50M最高恩、、、推荐普通版本N3 比较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不了,,就50M最高恩、、、推荐普通版本N3 比较好使、

完了,已经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不了,,就50M最高恩、、、推荐普通版本N3 比较好使、

先拿回来研究看看吧,你的600能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拿回来研究看看吧,你的600能的怎么样了

      上班 时间少、、、这短时间项目要验收了天天加班到8点半回到家9点半。。洗澡睡觉。。。没折腾。。。机架雕刻好了,电路板尺寸差别比较大还得再打一板、飞控装了一半3M胶的皮还在桌子上没收拾。。。

网友:
天气又要冷了,又飞不成啦

网友(2021-11-05):
这飞控我也有一套的 不知道有谁知道能否刷其他固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