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钻精度求助

楼主(2018-09-27):
群里高手如云,请大神帮忙,我之前发的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439752&extra=,买了新的夹头装上,发现夹头还是摆动挺大的,我打表发现,外径跳动在1c内,夹头打表有5-6c了,装上钻头就更大了,应该是锥接内孔(莫氏3)精度不够了,本来不想折腾的,看来不折腾是不行了。哪位大神可以修复这个锥孔的,方便联系下(价格私聊)感谢!

网友A:
上数控吧  台钻要求精度 难度大

网友B:
可以用卡盘夹8以上的硬轴放置在台面上(台面不平用油石仔细推平),自紧夹头夹住硬轴另一端,在莫氏锥柄上涂色,慢慢压下手柄,刚刚接触时转动主轴,退出后观察变色规律,小歪用研磨,大歪上车床。没有条件用磨砂拌黄油对研慢慢搞。

网友C:
主轴外表面是否测量过?与锥孔挑动相关吗?若挑动相一致,则主轴有弯曲。外表面精度没问题,就目视锥孔是否有毛刺类凸起,经常会在长孔之处(打出钻裤/套)时用工具不规范,会使长孔内表面受到挤压力,造成局部凸出。再或有装入钻套(不规范)结合不实“滑动摩擦”造成的拉痕凸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卡盘夹8以上的硬轴放置在台面上(台面不平用油石仔细推平),自紧夹头夹住硬轴另一端,在莫氏锥柄上 ...

还是找高手搞好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外表面是否测量过?与锥孔挑动相关吗?若挑动相一致,则主轴有弯曲。外表面精度没问题,就目视锥孔是否 ...

主轴外1c内,不是有生锈不好打表,应该基本没有跳动,应该是锥孔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数控吧  台钻要求精度 难度大

主轴外表跳动1c内,还是有点伤痕的表面,装上夹头就没有精度了

网友D:
你要检测下看到底是轴有问题了还是锥孔, 这重事情多半是原来有人拿锤子敲猛了。 最坏打算实在不行重新定做个主轴
你这机子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检测下看到底是轴有问题了还是锥孔, 这重事情多半是原来有人拿锤子敲猛了。 最坏打算实在不行重新定做 ...

锥孔的问题,应该是敲的太厉害了,这个主轴比较长,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最近买了个老货小台钻,也在头痛精度问题,取下钻夹头,打锥柄末端跳动2丝,上夹头,和3的钻头,打表10毫米处,跳动0.3毫米了。买了一个马牌自锁夹头还没有到,不知道是不是夹头问题

网友C:
这台钻床很好,也没必要找什么“高手”。先用适合的莫氏锥度钻柄当芯棒,涂显色剂研磨--------做个内孔刮刀。手工研磨修刮长孔内缘。

网友:
高手如林,群内!

网友D:
你先检测下,主轴套筒有没有间隙。没有的话可以点钱修复。这钻床了不得

网友E:
好幽默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台钻床很好,也没必要找什么“高手”。先用适合的莫氏锥度钻柄当芯棒,涂显色剂研磨--------做个内孔刮刀 ...

谢谢,没有设备,不过我感觉钻了几个孔,发现钻头压紧了,好像没有之前跳动大了,先用着,等有空有场地了来个翻新,到时再请教各位大神级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检测下,主轴套筒有没有间隙。没有的话可以点钱修复。这钻床了不得

没有间隙,反正感觉不到,8mm的钻头打不习惯出来量了下8.1了,先不折腾,用着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没有设备,不过我感觉钻了几个孔,发现钻头压紧了,好像没有之前跳动大了,先用着,等有空有场地了 ...

钻头压紧了跳动会小的话,可能是钻轴长和套筒旷动有关,与锥孔没关系。

网友(2019-01-23):
这种钻床主要是主轴晃动所致,必要时只能换轴套。

网友:
我换过很多钻夹头,普通钻夹头精度20-30丝,高精度钻夹头跳动10-20丝,你这个跳动5-6丝已经是很好的了,台钻钻孔对钻头同心度要求不高,因为整个轴套都是松的,它可以自定心。你想把精度搞到铣夹头的精度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

网友(2019-03-19):
高手很多很多

网友:
把里面用砂纸抛一下  应该就可以控制在几丝以内了 台钻几丝跳动正常

网友:
有个台钻就觉得很好了,你还有个众人都说好得很的台钻,炫爽!

网友:
夹头是三路的,算是比较高精度的了,国内其他的夹头不建议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台钻床很好,也没必要找什么“高手”。先用适合的莫氏锥度钻柄当芯棒,涂显色剂研磨--------做个内孔刮刀 ...

层主的修复方法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