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大神知道DSM2/DSMX的D7刷了galee固件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

楼主(2018-09-27):
有大神知道DSM2/DSMX的D7刷了galee固件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

网友A:
不是大神解答一波,按照d固件的设法。先在遥控设好失控参数,然后短接接收对频排针,插电,接收灯闪,取下对频线,然后遥控对频,记得取下对频线,再在遥控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神解答一波,按照d固件的设法。先在遥控设好失控参数,然后短接接收对频排针,插电,接收灯闪,取下 ...

感谢感谢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