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为何鼓包

楼主(2018-09-27):
大疆S900 电池有酷点10000mAh、格式16000mAh,每次都是接近3.7v时落地 ,酷点的不到5次就鼓了,格式的好点, 飞了二三十次才鼓,充电器CB86PLUS和UNA6,用6A充电。

网友A:
我的也是。。。我也很迷,可能需要定期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我也很迷,可能需要定期充放电?

使用的时候哦

网友:
鼓包原因很多啊,大电流放电,满电存放,或者每片电压不一样,坏的坏的更快,好的压力更大,也坏的快。C数过大也更容易鼓包,温度高了也容易鼓,因素太多了

网友:
都是这样,容量越大越容易鼓包

网友B:
是不是长时间满电压保存了?

网友C:
一般建议落地3.8,3.7有点太低了。另外我们大疆的电池是不可能鼓的!除非你没用大疆的原厂充电器。

网友:
一言不合就鼓包

网友:
最低可以放到3.3应该也没问题,看看是不是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建议落地3.8,3.7有点太低了。另外我们大疆的电池是不可能鼓的!除非你没用大疆的原厂充电器。

我7块P4电池也全都鼓包了 70多个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长时间满电压保存了?

保存都是放到3.85V

网友D:
请教楼主,飞70个循环的电池留空时间减少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飞70个循环的电池留空时间减少了多少?

目前留空时间只有17-18分钟

网友:
突然看到3.7就降落得我还以为我进错地方了。。。我4轴都是飞到3.5降落。。。

网友:
大容量电池鼓包,比较常见

网友:
过充  过放  满电储存超过48小时  大电流充电  都有可能鼓包

网友E:
楼主的电池是用在什么机型上面的  加你为好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池是用在什么机型上面的  加你为好友了

DJI   S900

网友:
楼主加个好友

网友:
大电流放电,满电存放,C数过大放电也更容易鼓包,温度高了也容易鼓。

网友F(2018-10-30):
不要太相信电池质量跟参数,最保险还是小电流来充电。一般单节过放电压不低于3.2V都没太大问题。
我试过格式3S2200标称能5C充电电流,然后用5A来充电电流结果没充几次就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