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装机

楼主(2018-09-27):
求教F18装机教程,谢谢!

网友:
自己找一下,这白板机应该好装

网友A:
泡沫机还要啥教程?假组下能对上就成,也没几个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机还要啥教程?假组下能对上就成,也没几个部件

关键我这新手,不知道电配都放在啥位置啊

网友B:
假装一遍看哪有空电调和接收机就放哪,一般都在驾驶舱里,只有几个部件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装一遍看哪有空电调和接收机就放哪,一般都在驾驶舱里,只有几个部件很简单的

起落架啥的是不是也得看,找个图片照着装就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啥的是不是也得看,找个图片照着装就可以吧?

起落架机身上留的有位置,胶水粘上就行,应该不是带收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落架机身上留的有位置,胶水粘上就行,应该不是带收放的吧

进气口那个是不是得攉开啊?

网友:
就那么几块粘一下就行  错了对不上的  很简单

网友:
好像是艾尔菲的哪个70涵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气口那个是不是得攉开啊?

如果装涵道肯定要进气口,如果装螺旋桨就就不用开

网友:
我对这机很熟悉可以帮助你!

网友:
重心不太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