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008sb接收机D模式subs不能输出油门信号

楼主(2018-09-28):
请教各位模友,7008sb接收D模式sbus 模式下油门信号无输出的原因。本人用14sg控、7008sb接收。接收机模式为D模式,也就是实体第8通道输出sbus 1-8通道,实体1-6通道输出为9-14通道。将实体第1通道也就是sbus模式下的第9通道在控上设为油门通道(9-12通道都试过),插入bec通电后电调找不到油门信号电机一直bbb响,控上舵量显示也无法显示油门量,但控上确实把第9通道设为了油门输出,j3油门摇杆为控制杆。转换普通模式后将bec插入3通道就正常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确定你真的切换模式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真的切换模式成功了?

确实切换到d模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切换到d模式了

D模式下, Led闪亮多小次??答不对你就设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模式下, Led闪亮多小次??答不对你就设错了

4次噻。

网友B:
把油门通道设反向没??若已设定反向 ,对频也正常, 应该没问题, 也许接收出问题, 这个d模式我也在用, 不管那个通道 ,设定对了便能正常工作,

网友:
也许你没把发射油门通道设定反向, 电机才不停叫

网友B:
我看了14sg油门通道/不是j3 是j2才对, 你是日本手吗??右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14sg油门通道/不是j3 是j2才对, 你是日本手吗??右手油门

我是美国手,摇杆模式2,j3是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油门通道设反向没??若已设定反向 ,对频也正常, 应该没问题, 也许接收出问题, 这个d模式我也在用, 不管 ...

油门有设反向,9-12通道就是识别不到j3油门信号,换回模式一,用3通道做油门就正常了。你的接收在D模式下9-12通道都可以做为油门输出吗?

网友B:
转换通道定义功能,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通道定义功能, 是这个吗?

是的,我就是用这个功能将第9通道设置成THR j3油门的。10-12通道也都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就是用这个功能将第9通道设置成THR j3油门的。10-12通道也都试过。

我刚用14sg把第九通设在j2 在舵机检测功能表上, 证实是可控的, 你的设在9通设显示 对吗 ?你的控是新买的还是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用14sg把第九通设在j2 在舵机检测功能表上, 证实是可控的, 你的设在9通设显示 对吗 ?你的控是新买的 ...

感谢你的帮忙验证!我把油门设在9通道,j3上后。不管怎么推拉j3油门,在下图这个舵量显示表中都没有显示9通道 j3油门信息更看不到任何油门变化。我观察到舵量显示表中只有1-8通道的信息,8之后就不显示了。收的控。

网友B:
你有把9通道的控制杆 设定在 j3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把9通道的控制杆 设定在 j3 吗?

有啊。9通道改为 THR ,ctrl 为j3。

网友B:
舵机功能只有1-8通显示 , 是使用接收模式有关的, 你用那个接收作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功能只有1-8通显示 , 是使用接收模式有关的, 你用那个接收作测试??

我用的7008sb接收,你是指舵机显示表里面显示的通道数量,比如8个通道或者12个通道是根据接收机所设置的模式决定的吗?还有你图上的9-12通道是按什么键显示出来的,我看你的前8个通道没有显示。我想会不会是我的控上舵机显示表本来有显示9以后的通道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调出来查看。

网友B:
不是前8通没显示, 我没贴而已, 按 S1 便可以出现另一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前8通没显示, 我没贴而已, 按 S1 便可以出现另一页面

额,我还不知s1可以显示另一页舵机信息。晚上回去再试一试看。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C:
我接收机按说明操作切换B模式,灯闪两次,长按红绿闪后松开变红,断电再上点查看又是A模式了,怎么存不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接收机按说明操作切换B模式,灯闪两次,长按红绿闪后松开变红,断电再上点查看又是A模式了,怎么存不上呢 ...

长按按钮二秒, 灯长亮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收机按说明操作切换B模式,灯闪两次,长按红绿闪后松开变红,断电再上点查看又是A模式了,怎么存不上呢 ...

按操作步骤你确实已经切换到B模式了。断电后按住模式键再重新上电是会跳到A模式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前8通没显示, 我没贴而已, 按 S1 便可以出现另一页面

已经搞定了,重新建个模型9通道就可以使用油门信号了。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重新建个模型9通道就可以使用油门信号了。感谢你的帮助!

不客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操作步骤你确实已经切换到B模式了。断电后按住模式键再重新上电是会跳到A模式去。

哦,原来如此,但我还是看不到传感器的数值,不知又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如此,但我还是看不到传感器的数值,不知又为何

更改模式后要重新对频才能用回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改模式后要重新对频才能用回传

搞定了,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D:
听说过。7008还可以这样用?说明书是说需要两个7008。玩直机的没有试过一个接收机全部通道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感谢您的指导!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7008还可以这样用?说明书是说需要两个7008。玩直机的没有试过一个接收机全部通道都能用。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关注!只要有飞控并且飞控支持subs,一个7008可以确实可以输出12个线性通道,不用两个7008。

网友(2019-01-13):
引用 网友B:
D模式下, Led闪亮多小次??答不对你就设错了

B模式  R7008SB各个通道又是啥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