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板机+素油

楼主(2018-09-28):
这个板机买了好几年了,三叶52A发动机,刚装好的时候重1.85kg,飞了这些年大修、小修不断,增肥到了2.1kg,到现在已经烧了有30多升的油了,缸压还可以。

去年10月份买的4瓶蓖麻油。这个油比较好,按8:1的比例配了18升的素油,使用效果不错。

有次吊机熄火,垂尾炸坏了,重新做了一个。

修完后的效果。

再买点桨来继续炸。

由于飞机出勤率很高,机身和机翼结合处已经酥了,需要大修了。

买点木条和轻木板,重新做个机身。

做完了一称,重了200克。

去年买的桨炸得没有了,再买点桨。

再买点蓖麻油,这个油的质量不如去年买的那个好。

白色的是甲醇,单位生产硬化砂铸造,甲醇随便用。

刚兑完时是混浊的,静置一段时间后就好了。这次兑了20升,又可以玩一段时间了。

烧素油,还是很脏的,但为了听飞油机的声,也就忍了。

近期发动机有杂音,拆开保养,发现后轴承有点蚀,买了一个换上。

把两侧的盖拆下来,前轴承没有事就不换了。

换好了,又能玩阵子了。玩油机,玩的就是一种情调。

网友:
你这个发动机实测有没有3KG拉力?能不能垂直拉升飞机?

网友:
有没有机身制造过程的介绍。。。。。。。。。。。。。。。。。。。。。。。。。

楼主:
烧素油时静拉力测过,有三公斤,垂直拔高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发动机缸的温度比烧成品油时高一些。

网友:
螺旋桨用的多啊的?11*6????????????????????????

网友:
水平不错啊,吊机绝对的。发动机也被你玩的炉火纯青了,烧的还是素油。我在烧素油向你学习。

网友:
请问烧素油的动力比成品油大还是小?

楼主:
我的这个板机,用得是12*4的木桨,在新装完的时候,烧过20升15%的成品油。素油的油门跟手性能没有成品油好,有种慢半拍的感觉,出力也没有成品油大,而且缸头的温度比用成品油高一些。从去年开始我自己兑素油。我用素油主要甲醇不用花钱,只买点蓖麻油就行了。资料上一般介绍是4:1,但那样排到机身上的废油太多了,我用8:1的,用了两年,效果不错,发动机后轴承是用成品油时有一段时间停用腐蚀造成的,用素油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给了精华!!!
9楼的朋友问机身制造过程,实际上只是做了前半截机身。

先备材料,就是松木条和轻木条及轻木板,机身尾部决定保留。

由于机翼是不可拆的,如果机身一次完成,需要把一侧的舵机、副翼拆下来,比较麻烦,所以就先把机翼和机身的结合处先粘上小木方。

然后直接用轻木板、木方和原来的机尾粘到一起,由于用的松木方多,而且木板上也未做减重,所以重量比原来增加了不少。
不过强度比原来好了很多,原来的轻木象纸板,手一捏就坏了,新飞机试飞的时候,一拉升降,左侧平尾就断了半截。

玩模型,玩的就是乐趣,飞飞机有乐趣,安装飞机、修飞机也都有乐趣。

网友:
我用10比1  的   一切正常

网友:
话说回来甲醇上哪里买?

网友:
搭配不错。技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