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定JR DSX7的档位开关

楼主(2018-09-28):
我有一个JR的DSX7遥控器,想用在四轴穿越机上,F3飞控,现在BF调参时,不能设定上面的拨动开关(有两个开关可以设定,AUX2和AUX5,但穿越机需要四个开关,分别是解锁、哔哔响、关灯、飞行模式),不知道应该怎么设置,请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xg7是需要激活一个开关才能用更多的通道,或者你可以只用一个飞行模式,这样就可以多出一个开关用来干别的,反正我只用air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xg7是需要激活一个开关才能用更多的通道,或者你可以只用一个飞行模式,这样就可以多出一个开关用来干别的 ...

小白,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