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大疆的电池带电换电芯是总电压始终供电就可以吗

楼主(2018-09-29):
大疆植保机
电池
换电芯 是输出线一直有电压的情况换 还是每节电芯都要有电压的情况下换

网友A:
您好,我是大疆的售后技术人员,根据您的描述,一定是您没用大疆的螺丝刀导致的,还来无理由取闹,我们汪总表示气愤!建议您把电池砸掉,飞机砸掉,渣渣烧毁,这样最合适了。

网友B:
电池心换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