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sky卫星接收机+黄金战士加密狗=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8-09-29):
以前闲置一个Flysky卫星接收机,想做个无线模拟器,结果是

问题来了。要怎么和遥控器对码呢?我想先用主接收机和卫星接收机连接,再和遥控器对码,成功后再把卫星接收机和加密狗焊起来,应该就成功了,但在对码过程中只有主接收能和遥控器对上,卫星接收机无任何反应,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说明书上说对码时主接收和卫星接收上的指示灯都会亮,并且闪烁,但我对码时只有主接收灯闪,卫星接收从上电到对码结束一直不亮灯,希望会弄的朋友给我指点迷津

这是主接收电路板正反面,六通道的

这是卫星接收电路板,没资料可查,希望有人帮帮我。

网友A:
别试了,对码成功也没法用,卫星接收输出的不是ppm编码信号,模拟器不支持的。非要玩无线模拟器的话你需要一个带ppm输出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试了,对码成功也没法用,卫星接收输出的不是ppm编码信号,模拟器不支持的。非要玩无线模拟器的话你需要 ...

卫星接收机和主接收之间不是用ppm信号通讯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卫星接收机和主接收之间不是用ppm信号通讯的吗?

不是,一般是厂家专有协议。

网友(2019-05-07):
这个需要协议和信号支持吧,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