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mtt 14SG设置教程

楼主(2018-09-29):
老有人问,算是偷懒吧。以后链接丢过去完事了
老手勿看。。。。。。
老手勿看。。。
新手可以结合其他两个贴一起看,我再一次偷懒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3985&extra=  这个侧重调试K8和设置AT9、AT9S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14730447 这个贴比较老了,侧重450组装,有些地方不详尽

T1 T2是两个定时器 用1个足够了,需要设置就按T1那个字 ,进去编辑
MULT是制式,FASST接收机就选这个。FASSTEST可以选12CH 14CH之类
futaba 6开头是FASST 7开头是FASSTEST
2008 SFHSS 3008 TFHSS
frsky tfr6 6A 4SB 8SB是FASST

定时器界面,mode 模式是UP 时间往上加,DOWM就是倒计时
ALARM 看你打算设置多久
START 什么模式或者说什么开关启动计时,我选的J2 随油门启动
STOP和RESER 看你喜欢用哪个开关,我是和熄火同一个开关
VIBES 震动报警,SPEECH 蜂鸣器报警

按360几个字 进入模型选择

按名字 可以选复制删除改名字等等。这里不详细说了
自己摸索一下,改名字改好了以后要按enter保存

这个复制的功能,TX是存在机内,CARD是保存在SD卡,前提控里面插了SD卡。拷贝在卡里面可以和其他控复制
不过一般也用不上

按LNK键 就是转盘上面那个键
进入这个菜单
SERVO 通道监视器 不解释了
下面模型选择
在下面模型类型

无副翼机型选直升机
十字盘H1
副翼机另外再说,比较复杂
SYSTEM是选发射模式,上面说过了
FUNCTION 设置每个通道 对应用什么控制。一般不改,除非改美日手,AB救机什么的
SUB-TRIM 通道微调,在VBAR K8发射机标签,要调这个,看AT9+K8那个贴
REVERSE 通道正反向

3通道肯定是反向,如果用V8 K8 2和6也是反向

FAIL SAFE失控保护,这个见仁见智,还要看接收机
END POINT,行程设置。要调这个,看AT9+K8那个贴

LNK的第二页

THR CUT 油门切断
中间一列全改成ACT,就是在所有模式 都可以熄火
SW那个是什么开关控制熄火,选你顺手的  ON/OFF位置自己设置一下。
THRO 油门推到顶,长按RTN 就变成100了
设置好以后,进入通道监视器。转轮上方那个物理按键  确定一下熄火设置是成功的

WARNING菜单,报警

第一行 电池低压,看你什么电池了,2S锂聚6.8好了 铁锂6吧 原装镍氢5.5
下面是飞行条件和熄火开关没复位的报警,提醒你开控的时候要低油门

按转轮的SYS 进入系统菜单
没用的我就不提
DISPLAY,调最亮,不然外场看不清
START SEL。模型启动选择

模式 快速启动,SEL 总是如此
然后4个物理按键 可以选4个模型对应
关控再开,就如下

每个物理按键对应一个模型,双击就直接进入

AUTO LOCK自动锁定

可以选择多久自动锁 或者关闭
如果锁定操作,长按物理按键S1关闭

楼主:
condition 飞行条件,就是我们常说的设3D

我只用了3D1 3D2,SE是开关,看你顺手用哪个
前面用了THR CUT 这里HOLD 就不需要了,CUT的
好处就是你可以在V8软件上看3D1和3D2的感度

PIT CURVE 螺距菜单

左边一列数是纵坐标,右边一列是横坐标
我把中间3个点删了,长按横坐标可以删除,再长按可以重建
3个模式都这样,没必要搞什么悬停模式,3D模式 螺距都正负12度

翻页,把ACT 后面改成INH。这样旋钮就不能影响螺距曲线了
这是个悬停螺距微调功能

THR  CURVE 油门菜单

普通模式可以这样,对于精灵定速
如果存储定速,可以提高
怎么定速不详细说了

IDLE1 IDLE2要多少 看手感 自己决定

同样第二页 ACT改成INH

主菜单翻页,
GYRO 陀螺

左上角COND是随飞行条件改变,看右上角当前是IDLE1
那编辑的就是3D1, 改右上角的模式 可以编辑3个模式的感度
如果COND改成SW 就是用某个开关 切换感度。 可以参考AT9+K8那个贴
NORM和AVCS 两种表述方法而已,NORM的50差不多就是ACVS的0
一般小机子 NORM都在50-60之间

GOVERNOR 定速器,这个给油机用的

GOVERNOR对应7通道,这个通道要反向
对于亚拓G600 GAUI定速器
低于50是不定速,油门曲线接管
高于50是
75对应16250
80对应17500转
85对应18750

其他需要补充的慢慢追加

楼主:
两层楼够了,这层多余

网友A:
遥控器上两个鸡肋的旋钮,怎么取消啊?老是不小心就把我的线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两个鸡肋的旋钮,怎么取消啊?老是不小心就把我的线毁了

看二楼写了

网友B:
新人学习,谢谢张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学习,谢谢张总!!!!!

已拉黑
字数不够
再说一般
已拉黑

网友:
现在雷锋很少了

网友:
M总科普贴。 必须顶了

网友C:
我说我的悬停螺距怎么会自己变的 原来是这样  另外定时器里面的speech应该是语音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我的悬停螺距怎么会自己变的 原来是这样  另外定时器里面的speech应该是语音功能吧

14没喇叭吧,就一个蜂鸣器

网友D:
组长好贴,看是看完了,就差个1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长好贴,看是看完了,就差个14了

天地飞 乐迪 futaba 都差不多 摸熟了一样,其他都一回事。无非细节可能一时不知道在哪里
看看说明书就是了

网友:
真是厉害又热心的老师啊!! 学习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14没喇叭吧,就一个蜂鸣器

但是有耳机接口  我之前试过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9563

网友E:
请问开关延时怎样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开关延时怎样设置??

直升机在condition的第二页
固定翼在LNK的SRVO SPEED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升机在condition的第二页
固定翼在LNK的SRVO SPEED

请问我想设3d开关延时又在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我想设3d开关延时又在那里呢?

condition的第二页
每个通道独立延时

网友(2019-02-24):
评论了。以后要用再来找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2019-12-22):
再次学习,谢谢站总!!!

网友:
这个控不是泡沫的

网友F:
为什么我的陀螺仪感度里面有3个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的陀螺仪感度里面有3个数值呢?

点RUD进入下一层

网友G:
请教一下,现在还只飞航线,接收机陀螺仪通道,那根线不接kbar也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现在还只飞航线,接收机陀螺仪通道,那根线不接kbar也不影响吧?

我猜你的意思是5通道不插有没有事
如果定死锁尾感度,不在控上映射,也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你的意思是5通道不插有没有事
如果定死锁尾感度,不在控上映射,也无所谓

就是这意思,接收机5通道和kbar的rxc口之间那根线没接,谢谢啦。另外我把5通道设置的GYRO,这算是映射吗,还是?14sgFUNCTION菜单后边CTRL   TRIM两个定义开关了才算映射?。

网友(2020-04-24):
我的14sg插上内存卡读不了是什么回事?控的介面没有显示卡的图标,卡用512M和8G的也试过

网友:
我想复制模组

网友(2021-06-03):
组长威武,mark一下

网友H(2021-12-13):
14遥控器里面5通道感度,设置开关不管用,一个个特技3联动。还不是等比例,动的幅度很小特技1和特技2好像在中间。怎么定义开关都不听指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I:
美官网下载的这个固件包里面还多出来ABC尾缀的三个固件包,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