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或者110轴距小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8-09-29):
被日本那条学校广告毒害了,想弄台小穿越机玩玩,预计的轴距100-110左右,用RUNCAM MINI 2 拍东西,因为主要是拍东西,所以是不是用那种自带护圈的机架好呢?或者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建议,飞控动力图传电池等等,感谢!!!

楼主:
难道就没人搭理我吗?

网友:
人家都是手动飞行的,就算有了穿越,也不一定能飞出这种感觉

网友A:
之前玩过小机,就是迷你飞塔,图传用的熊猫迷你,然后就是split mini2    电机1105  1106两寸左右桨吧,我现在140用的mini2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过小机,就是迷你飞塔,图传用的熊猫迷你,然后就是split mini2    电机1105  1106两寸左右桨吧,我 ...

感谢感谢!这样最小轴距可以做到多少??貌似没有合适的蝴蝶机架,如果是普通机架就担心安全性

网友:
对新手来说,无论是固定翼还是穿越机,机型选择相当重要。耐炸的固定翼和穿越机,让修机时间更少,爽飞时间更长!而且让你更大胆地飞,进步更快!
        去年飞固定翼直接用我自己的D板,一炸就碎,儿子胆战心惊的飞,进步缓慢。换了朋友送的耐炸机8毫米EPP材料SLICK,其实也没炸几次,但是胆子就是大了不少,加上暑假连续20天每天20分钟模拟器,儿子自己都感觉技术好了很多,胸有成竹一点都不慌了。穿越机初学选择也重要。我自己飞的以前是朋友不要的210穿越,一炸就修个半死,都对穿越机产生心理阴影了。但是后来朋友飞了下90轴距小无刷,说可以。炸了几下,才知道穿越机比固定翼直升机容易的得多……儿子飞穿越机先飞90,小鸡没大机稳,练得很差。今年我买了个130轴距无刷穿越,儿子一飞130,就再也不要飞90机了,现在飞130不亦乐乎。

      比如昨天,快国庆节了,儿子说想尝试吊机,因为给他飞的那架耐炸8毫米EPP材料SLICK吊机有点困难,想飞飞我自己飞的那架3毫米D板固定翼,因为他见我用这架飞机吊机很轻松如意。好吧,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让你炸坏算了。
       没想到10、1这天外面风有点大,3毫米D板拿出去给儿子飞不是找死嘛,我说今天不能带D板了,这么单薄的飞机炸坏就折腾人,儿子很失望。我说这次带上材料,保证让你能练习吊机。儿子才有点不情愿带上了他自己的8毫米EPP材料SLICK。

       由于这架
8毫米EPP材料SLICK是朋友送的,我也偷懒,没有调重心。反正儿子初学,机机调得再好炸几次也不行了。电池重心有点靠前我是知道的,这次有备而来,我先给儿子讲解电池从头向后移动,重心向哪里移动?儿子却心不在焉答到:前移。真是7456!儿子马上意识到错了,赶紧说向后移。唉,我只好继续问重心向前还是向后移,飞机能更好吊机?儿子说向前。唉,又白教了,只好继续解释一遍飞机的吻腚性……儿子有点点基础,其实以前就懂的,今天却全答错了,唉。

        好吧,我先试着电池后移7、8厘米,升降舵调了一下,自己试飞,弄得正倒飞都是稍微有点点低头的状态,然后交给儿子空中接手。儿子飞了,正飞,横滚,倒飞一边下来,大呼真是太好飞了!没想到这么好飞!连续7、8个横滚轻松做到!
抱怨我没有早点给他把飞机调成这样。然后试着吊机,也说容易多了,比模拟器还好飞。不过侧飞儿子没怎么练过,所吊机技术太生涩了,炸了好几回……8毫米EPP的飞机就是耐炸,捡起来继续飞,炸裂了胶水补补又是一条好汉!有一次甚至将电机座都炸掉了,速干泡沫胶伺候。10分钟后继续升空!儿子也大呼庆幸没有飞我的D板薄膜机
!!否则提心吊胆,不敢放心练习吊机。

        今天儿子说几个月没飞穿越机了,要飞穿越。正好一个穿越机魔友和一个老魔友要来一起飞130穿越机,挺好的,会合了。
         三四个月没飞穿越机,加上最近都是飞固定翼,儿子惴惴不安,怕固定翼飞多了穿越机手法错乱。我说反正耐炸,不要太担心。上手飞果然手生,刚开始飞的一塌糊涂,后来才好些了。老魔友在旁边看看差不多了,怂恿儿子翻一个,儿子趁我去聊天不在旁边,升高翻了一个,竟然成功了!老魔友说翻成功了!我赶紧转头一看,儿子继续翻,竟然干净利索!
       意外啊意外,上次改手动飞行也是儿子不小心动了遥控器手动自动切换键,稀里糊涂成功完成手动飞行……于是就顿悟学会了手动!
        飞完下来,问问儿子感受,儿子双手一摊,一脸无辜:“翻跟头很容易啊,比固定翼容易多了。”
        不过儿子保守了,怕撞人,飞得比较慢,油门高度控制很差劲。过了一会飞场终于没人了,我和老魔友鼓励儿子不要怕炸怕挂树,加速飞行。儿子终于放下心理负担,加速飞了剩下的电池,虽然第一块电池撞树啃草几次,但后来明显失误减少,飞完大呼爽快!

          最后剩几块差电池飞固定翼。由于暑假练过模拟器,老魔友也说儿子固定翼技术明显比穿越机高多了 连续5、6圈横滚都能轻松自如,正飞合格,倒飞还差强人意,还能勉强吊会机新魔友看看羡慕(他只会穿越机固定翼还不会),和固定翼玩起了追逐赛,还真的撞一起了,结局是固定翼安然无恙,130穿越机落地啃草,损失为零!

        这是模友留下的最后撞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0NzE0NTY1Mg==.html?spm=a2hzp.8244740.0.0

这是儿子上个月飞固定翼,当然现在技术更好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wNjg2NTgxMg==.html?spm=a2hzp.8244740.0.0

新手建议买成品,我飞的KINGKONG130轴距飞蛋,耐炸好飞,还安全。不要买90、100、110轴距!
少折腾多爽飞!
肺腑之言,兄弟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样最小轴距可以做到多少??貌似没有合适的蝴蝶机架,如果是普通机架就担心安全性

不要追求最小轴距!越大越稳越好飞!130也适合室内。90油门线性太差,远不如1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追求最小轴距!越大越稳越好飞!130也适合室内。90油门线性太差,远不如130。

之前一直飞90,感觉油门真的很难控,忽上忽下,但是找准了还好,估计我这个配置可能要上110以上才能有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样最小轴距可以做到多少??貌似没有合适的蝴蝶机架,如果是普通机架就担心安全性

之前迷你飞塔做到84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