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450sport有副翼直升机更换TAROT旋翼头后打方向杆有偏差

楼主(2018-09-29):
   450炸鸡后,更换了飞越的450 sport旋翼头,经过测试发现打杆的时候,主螺旋桨倾转的方向与打杆的方向有偏差。
开始检查发现旋翼头的球头过紧、副翼平衡锤漏装,经过处理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角度还是有偏差,同时十字盘倾斜的时候加油门,转速达到一定阈值时候,机身出现明显震动。
   我的问题是:这种情况是球头紧造成的吗?(十字盘倾斜的方向与遥控器指令一致)。球头紧我的处理方法是加注润滑油、铅笔屑、卸下球头用砂纸进行打磨,网上有人说用烙铁加热球头的办法,我试了一下发现并没有什么效果。加注润滑油在飞行的时候油会被甩出,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处理球头过紧的问题呢?

网友A:
听你说的好复杂啊,我看着都晕乎乎了,帮顶吧。。。。另外咋们商量商量一起入大机咋样,我犹豫不定,不知道选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说的好复杂啊,我看着都晕乎乎了,帮顶吧。。。。另外咋们商量商量一起入大机咋样,我犹豫不定,不知道 ...

我打算把450搞熟练了再上大机。大机和450原理相通。对我而言,直升机的魅力在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直升机维修调试比较复杂,麻烦,所以现在飞直升机的人相应少些。能飞会修比较好。

网友B:
球头过紧可以用球头刀扩孔。同时建议更换fbl无副翼旋翼头,飞越出的新款旋翼头不错,精度和冰人的没多大区别了。主轴也要换成无副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头过紧可以用球头刀扩孔。同时建议更换fbl无副翼旋翼头,飞越出的新款旋翼头不错,精度和冰人的没多大区 ...

谢谢,我准备把有副翼原理搞明白了再换FB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把有副翼原理搞明白了再换FBL。

有副翼旋翼头,你配什么陀螺呢,调试熟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旋翼头,你配什么陀螺呢,调试熟悉吗?

我是15年网上买的入门套机,配的锁尾陀螺仪是乐迪的GY100-S,锁尾一般,可能是尾推有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准备把有副翼原理搞明白了再换FBL。

推荐《遥控直升机安装与调试手册》在航模新手区的精华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