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个想法,把航模和水D枪结合在一起,应该会很有意思!!!

楼主(2018-09-29):
今天陪儿子玩,看着他手中的玩具枪我陷入了沉思

水D枪是玩具,淘宝到处在卖,完全合法;子弹是吸水凝胶,碰到东西就会粉碎,不会伤人;完全降解,不影响环境;射程能到25米,打出来也有点力度。

水D枪的核心就是个塑料波箱加一根塑料管,占空间很小,估计双64涵道的A10的机头就能挤进去;供电电池也很小,哪怕单独供电也增加不了多少重量。

这要装到A10这类舔地机里,可不比就会转圈的假转管机炮有意思多了? 如果再装上FPV眼镜就可以打靶了?泡水D的水如果有不同颜色的话,就可以玩*斗了。

只是突然想到的,还没来得及实践。有兴趣的大佬可以试一下。

网友:
好想法  继续下去

网友:
改装难度不小

网友:
重,适合大飞机,但是大飞机又不灵活。

网友:
坦克有改的吗?

网友:
我们有人玩过,扫射很有意思

网友:
挺重的 我装船上玩 飞机还是算了还需要一个供弹舱

网友:
固定翼fpv装这个水D枪确实太疯狂了~

网友A:
现在高压严打期,被发现了可以进局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高压严打期,被发现了可以进局子了。。。

没错,要谨慎啊!

网友:
法律风险偏高,维权成本偏大……

网友B:
四轴有人玩过

网友:
我只想简单的玩,用水D枪打飞机。

网友:
曾经想装过,供弹仓没有太多的载弹量,另外,满弹的时候重心配平,当发射完后,空仓,会很不平衡,飞行难度变大

网友:
这个首先飞机要大,如果有1.5米以上的飞机,那它的重心位置就不会太敏感了吧,理论上可行,另外水D的后坐力还是有点大的,不要开,打枪以后飞机会失速。

网友(2018-11-23):
还是火箭弹靠谱

网友:
有同样想法,甚至想装火箭

网友(2019-02-16):
这东西我家都有,当时脑子一抽抽就买了,问过卖家枪口比动能是合格的,劲还怪大

网友:
已经有人做了

网友:
做过这个的人告诉你,这个可以做,完工后的重量大约200克,在一般航模可以承受的载重范围内。
射击的时候没有什么后坐力,有关的说法是臆想。
射击的声音很大,弹药弹道看不见,只能听见DuangDuangDuang的声音。
用FMS 的1.1米的P51挂在机腹中线整机重心上,弹道设置成刚好可以通过前拉桨的下方。
装弹大约18发,水晶弹重量几乎忽略不计。
唯一的问题:要尝试更可靠方便的自动连续供弹方式,这个最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这个的人告诉你,这个可以做,完工后的重量大约200克,在可以一般航模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射击的时候 ...

谢谢您的高质量回复。

请问发射是怎么控制的呢?是使用舵机靠机械方式扣板机还是直接用通道控制继电器呢?

网友:
去动手实践

网友:
有想法,到时候就可以打飞机了

网友D:
ft有A10与坦克对战的视频,A10个头不小,第一次飞还炸了。修好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好几次攻击完拉起时几乎刮蹭到坦克了,看着好刺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t有A10与坦克对战的视频,A10个头不小,第一次飞还炸了。修好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好几次攻击完拉起时几乎刮 ...

哈,有链接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有链接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BBnYPuM2s0

网友:
可以考虑用ft的豚鼠号当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BBnYPuM2s0

油管是个不存在的网站。。。。。。

网友:
有教程吗?看看效果

网友(2022-03-01):
在做了在做了。波箱用p90兵峰系列,细细长长的,方便安装在飞机机翼里,底部单仓用p90压簧的,减少飞机做机动时供不上弹的情况。飞机要用油动的150级以上的,涵道机用不了(之后说原因),翼展需要两米以上。否侧轻木片内埋加强筋会很重,需要力大一点的飞机,同时波箱发射后座振动会很大,epoeps的涵道飞机吃不消,哪怕是油动机机翼里也要装加强筋结构。机舱驾驶室内用常见的fpv头追。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A10攻击机,那建议做涡扇涡喷,波箱用锦明或者LDT的波箱(可以自己改装射速),放在机身内部,同样用p90压簧弹夹供弹。如果有3d打印条件的可以量身定做一个压簧弹夹。做好之后因为飞机出力大,可以在机身后面绑一个气球。
地面可以用大气缸的波箱做一个防空系统(比如我现在在做的卡什坦)地面放上几个气球,分为空中进攻方和地面防守方。飞机气球率先被地面打爆,那地面方赢。如果飞机气球没被打爆地面气球被打光,那空中赢。因为阻力问题飞机上只能绑气球,但很好的对应现实里飞机挨一炮就寄的样子。
飞机因为自带初速,所以水D打出来的初速和力度会比普通水D枪大很多,所以千万不能对人。因为飞机对地攻击肯定要俯冲舔地,所以地面防空系统有射击窗口的。另外普通的波箱射程只有二十到三十米距离,所以要用改装的大气缸波箱。
如果精力和资金允许,其实你还可以做一个足够大的AC130,侧面装两个波箱。虽然后座和震动可能会让你的飞机空中解体。但你可以在里面用碳纤维做结构梁,为了减小震动影响得做得够大翼展得有个三米。前面装一个头追,侧面装一个瞄准用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高质量回复。

舵机信号转开关,就是舵机控制灯的。
里面是个电机,电机通电就开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