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怎么才能带动这架手抛

楼主(2018-09-29):
如题,新手,看各位大神改手抛,心痒难耐,自己跟着帖子改了一架。用的是8520空心杯带送的小桨叶(比想象中小太多),买的1S4A小电调还没到,于是用空心杯直接接上电池测试了一下动力,感觉太弱带不动飞机,是没装电调的原因么?还是点击本身推力就太小?

桨是买空心杯送的,很小

桨是买空心杯送的,很小

楼主:
用的是1S  600ah的电池

网友A:
手抛机配置:
1506 7500kv电机
3叶4寸桨
6a电调
2s 500mah 25c电池
6g舵机一个
4g舵机两个

网友B:
看我以前的帖子
动力很足

网友C:
你这至少要两个8520把

网友:
这飞机,惨不忍睹

网友D:
感觉1s'动力不够的样子。

网友:
舵角的位置:应该靠近铰链根部,固定推拉杆的地方与铰链根部的连线要大致垂直于舵面

网友:
我也醉了,

网友E:
这个重量直驱力量是不够的,加个减速组,带6寸桨或者5寸桨

网友:
对于1S 8520   双发动力也不能说是很足(75克机)

网友F:
无刷1504
6A电调
2.5克舵机2个
5寸折叠桨前拉
2S500

能飞,不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G:
双发8520直驱,无舵机,靠差速转弯,加减油门升降,1s450电池,起飞重量80克,飞个15分钟没问题,就是不能做动作,休闲飞

楼主:
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1s'动力不够的样子。

确实...动力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至少要两个8520把

两个怕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抛机配置:
1506 7500kv电机
3叶4寸桨

500mh不够吧。。可能五分钟不到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重量直驱力量是不够的,加个减速组,带6寸桨或者5寸桨

减速组是啥。。。新手冒昧的问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发8520直驱,无舵机,靠差速转弯,加减油门升降,1s450电池,起飞重量80克,飞个15分钟没问题,就是不能 ...

这个有点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以前的帖子
动力很足

大佬,我就是看你这帖子做的...8520动力大个毛啊转起来软软的

网友:
粉色少女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就是看你这帖子做的...8520动力大个毛啊转起来软软的

推重比1啊,是不是飞机太重了
用空心杯动力每一g都影响很大呢

网友:
桨插反了,这个是前拉的桨。后推你得从前面反过来插进去。

网友:
1 蝠翼用的纸板太重 舵脚安装位置不对 有一个还是反的  2 升降舵机孔不要挖透  3  垂尾开孔 不好  仅开一x3角孔即可  4  舵机连杆的钢丝有点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组是啥。。。新手冒昧的问一下- -

这个就是减速组。可以去某宝搜。
套装包含:螺旋桨1个、减速组1套。(需要自己装配好)
(1)螺旋桨参数:
       长度:138mm
       孔径:1mm紧配

(3)每套重量:5g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mh不够吧。。可能五分钟不到就没电了

再多有些重了,500肯定能飞1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刷1504
6A电调
2.5克舵机2个

咱们的配置差不多

网友:
这个动力不足啊,而且这么小的飞机建议尽量减重,舵角上的快速调节器之类的就别用了!

网友:
副翼舵角差评
孔没落在转轴上+一个正一个反+舵角太靠外八字太大
副翼硬纸板差评 好歹用个kt板
图片模糊 貌似桨装反了
银燕舵机都用上了 肯定得用标准接收 我猜楼主一定懒得改舵机插头
来个6A小无刷电调 电机10克级别 3000kv左右 推重比0.8-1绝对能飞

网友(2019-01-25):
感觉动力吃紧

网友:
这tm谁挖的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