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7008

楼主(2018-09-29):
不小心用jst头把正负极接反了 不出意外应该是烧了 话说难道这没有反接保护吗 哪位前辈知道 这还能修吗 返厂的话 修一下大概多钱

网友A:
应该不会全烧  个别电阻烧了 换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普通舵机头和供电线反插是不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全烧  个别电阻烧了 换下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舵机头和供电线反插是不会烧的。

我不小心把jat头插进去了

网友C:
舵机线反插其实是负极和信号线反插不会烧,但是直接用jst反插就相当于正负反插,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线反插其实是负极和信号线反插不会烧,但是直接用jst反插就相当于正负反插,会烧

是啊 不知道还能修不

网友D:
能修 直接发售后 妥妥的 自己别乱拆 插反烧也就1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修 直接发售后 妥妥的 自己别乱拆 插反烧也就100以内

那太好了 谢谢 他这是不是有保护元件的换个元件的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