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轴防水之油囊了解下

楼主(2018-09-30):
不知道大家再给轴做防水时有没有遇到 黄油加满阻力太大,加少会因轴高速旋转被甩到四周产生空隙渗水的苦恼?
怎样既能防水好又能把黄油的阻力降到尽可能低呢?
怎样才能不灌满油又能让油在轴套和轴之间没有间隙呢?
油馕了解下
很简单 大家看图就能明白!两个凸起分别是一个法兰轴承和一个普通轴承,之间用热缩管连接,中间会留下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里面灌满黄油!你懂的!
这样还解决了一个问题:轴承外圈和轴套内壁的滑动摩擦 我的轴套内径8.1左右轴承外径8刚好可以塞住!
需要注意的是:
1.自己掌握好热缩管厚度 轴承外径及轴套内径的关系 太松固定不住,太紧塞不进去!
2.灌满油一定要用手堵住一头,把轴插入,然后再塞轴承!塞得过程就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这样就在螺旋桨端形成一个极小相对密闭的空间 阻力又能降到最低基本可以做到滴水不漏!

网友A:
有种东西叫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油封

油封无法固定轴承

网友A:
轴承前边加油封啊

网友B:
表示没看明白 这个有啥用

网友C:
模型防水比真船容易,真船吃水深,在水时间长。

网友:
太小的微型油封不好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看明白 这个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型防水比真船容易,真船吃水深,在水时间长。

是的 真船都有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前边加油封啊

你只知其意,不知其构

网友D:
创意无限,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意无限,值得借鉴!

对发帖多交流

网友E:
桌子上有阴谋

网友F:
值得借签,实际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桌子上有阴谋

有啥阴谋?那是我买的充电钻同心度太差,改三轴承呢!这里顺便吐槽下,小厂产品绝对了,尺寸非标都算不上!需要非标轴承加轴套自己组合打磨,考虑了好多天方案,现在终于完美了!话说一个螺丝没拧过....拿手里空转看着心里无比舒服 强迫症晚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值得借签,实际效果怎么样?

阻力大大减小滴水不漏

网友G:
这热缩管套轴承后在轴套里绝对紧配么?我觉得倒不如就用两个跟轴套内径一样的轴承组成空腔,轴承的定位可以用塑料管套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热缩管套轴承后在轴套里绝对紧配么?我觉得倒不如就用两个跟轴套内径一样的轴承组成空腔,轴承的定位可以 ...

内径一样 高速转动 轴承外和轴套内壁滑动摩擦!我只是分享我的创意。具体根据你实际情况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型防水比真船容易,真船吃水深,在水时间长。

我只知道真船那个轴套有些是由铁梨木做的,那玩意有自密封特性,耐磨,自润滑,现在那种金属也有效果但并没有铁梨木好。

楼主(2018-11-21):
引用 网友E:
桌子上有阴毛!

低调

网友:
我直接用水泵抽水…不是轴漏水,主要是上层甲板漏水…

楼主:
加硅胶条 看我另外帖子

网友H:
这个热缩管不耐磨啊  几下就烂了    轴进水量是很少的  主要是还是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热缩管不耐磨啊  几下就烂了    轴进水量是很少的  主要是还是盖子

你没看明白,热缩管作用是固定轴承和存储润滑油的,并不旋转!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明白,热缩管作用是固定轴承和存储润滑油的,并不旋转!

黄油是封不水的  只要轴转过了 就会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黄油是封不水的  只要轴转过了 就会有缝隙

呵呵,仔细看,我的方案就是解决你说的问题的!

网友H:
我就是说你改完以后也不行  只要是轴转过了 就肯定进水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说你改完以后也不行  只要是轴转过了 就肯定进水 -

能明白灌满的意思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明白灌满的意思吗?

我能明白灌满的意思  干油没有流动性  在里面也会因为轴转动的离心力形成缝隙  没用的   想不进水就换软轴 船内轴管的高度跟吃水线一齐就不会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能明白灌满的意思  干油没有流动性  在里面也会因为轴转动的离心力形成缝隙  没用的   想不进水就换软 ...

楼主能够脑洞大开想出这招已经值得鼓励,非要自己没实验就否定干啥呢……你有何奇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能明白灌满的意思  干油没有流动性  在里面也会因为轴转动的离心力形成缝隙  没用的   想不进水就换软 ...

你玩过船模型吗?

网友:
没玩过  我的回答你满意了  我知道你肯定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