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横纹严重。

楼主(2018-09-30):
熊猫5804m v2图传电机没启动,通电后小飞手屏幕超过发射几米远,屏幕就出现横纹,很严重的横纹。电源加了电容也没用。请教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没炸的话,返厂嘛

网友:
我总结了两点可能解决的办法,图传天线不接触导电的,飞控的支撑杆不用金属的

网友:
這樣應該是圖傅有問題要返廠

楼主:
换了个频率就行了。之前是5733,估计熊猫在5733频率有偏移,因为我用大疆眼镜一样横纹严重。刚换了5865,小飞手屏幕已经没有横纹了。

网友:
应该是频点不对

网友:
这个图传要使用电池直接供电 如果有纹那就把摄像头的供电接到图传5v解决问题

网友:
解决了没有?

网友A:
大疆眼镜效果好还是小飞手效果好?那个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眼镜效果好还是小飞手效果好?那个看着舒服?

大疆眼镜模拟图传不行,全是细细的纹路,官方论坛反馈也没人理。估计硬件屏蔽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