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咨询下恒龙坦克改炮管伸缩问题

楼主(2018-09-30):
最近准备再入爬虫党,想不改恒龙主控情况下,改炮管伸缩有无技术上的可能

网友A:
不改主控上不了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主控上不了舵机吧

有不有不用舵机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不有不用舵机的方法?

没见过案例。。但是能不能自己改一下波箱,把打蛋活塞的往复改成让炮管不断伸缩,可以并联led灯做炮口闪光。。。或者并联一个电机,自制波箱,让打弹的同时炮管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案例。。但是能不能自己改一下波箱,把打蛋活塞的往复改成让炮管不断伸缩,可以并联led灯做炮口闪 ...

淘宝上貌似有这样的改件卖,具体工作原理还不得而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貌似有这样的改件卖,具体工作原理还不得而知

静改动吧看到有老哥用电磁铁改PLZ05炮管伸缩,也是个好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静改动吧看到有老哥用电磁铁改PLZ05炮管伸缩,也是个好思路

或者楼主可以试试这种直线舵机去掉电路板直接给电机供电行不行,缩炮靠舵机,伸炮就加个弹簧来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楼主可以试试这种直线舵机去掉电路板直接给电机供电行不行,缩炮靠舵机,伸炮就加个弹簧来复位。

感谢兄弟费心传资料,先收集点技术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费心传资料,先收集点技术方案

静改动帖子能学到不少好东西,这都是顺便看到的,以后还看到啥可行的方案再来暖贴。玩模型就是得互相交流想法才有趣,加油

网友:
值得提倡的良好风气。交流、沟通、提高!最疼恨厌悟的保守、自私、申手党派。

网友B:
恒龙原厂有伸缩波箱 用5.3主板 线接在以前的打弹波箱上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恒龙原厂有伸缩波箱 用5.3主板 线接在以前的打弹波箱上就可以

话说恒龙的5。3主板只是散卖吗?成品车有没跟着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说恒龙的5。3主板只是散卖吗?成品车有没跟着升级啊

升级了

网友A:
楼主,我试了,还行,5v5w的电磁能带动,力道刚刚好,还能顺带加个闪光炮。就是恒龙后坐力太夸张,伸缩炮根本看不清。。。不用后坐力又没有声音。

网友:
后坐力能调小一点就好了,闪光炮的灯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有没有打弹同时炮管伸缩的可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试了,还行,5v5w的电磁能带动,力道刚刚好,还能顺带加个闪光炮。就是恒龙后坐力太夸张,伸缩炮根 ...

后座夸张台不真实,能否取消后座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座夸张台不真实,能否取消后座的方案

可以啊,不接后坐力触发开关就好了,那样就是没有声音。恒龙的6.0主板可以调后坐力,而且打蛋波箱输出功率挺大,那样就能完美解决。
恒龙的伸缩波箱与电磁铁相比最大的劣势是缩炮太慢不真实吧。

网友(2018-11-01):
这是恒龙伸缩波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