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纯手工D板Yak55诞生记!

楼主(2018-09-30):
自从yak55拆解之后,一直有一个情节:总想再制作一架。这不,这几天忙中偷闲亲手从刻制、修边、组样,再到装配、加强、电装、调试、涂装……终于搞定

(讲解采用的是倒叙方式,大家勿怪哦!)

用字号笔画好涂装的样子!

背面的涂装,简单了一些,但加强很到位哦!

来个低机位拍摄!

加强是硬功夫,不得马虎!

正面来一张!

来张加强的局部特写!

平尾镶入3毫米碳片加强,不然的话会软的哦!

多来几张正面照!

看看下面这张照片,加强碳纤杆够多吧!机身旋转起来刚刚的!

今天讲来与大家分享!

楼主:
用塑钢窗上的小滑轮制作的尾轮,三层加强稍加垫高,防止起降时擦伤垂尾!

滑轮的原样,稍作修剪!

用手术刀切副翼舵角口,记着,一定要垂直于前翼面,不一定平行于机身!

机身前端是动力的传导中间环节(尤其是滚转时)应重点加强!我常采用双三角形交叉结构做加强!

楼主:
机头前沿处又切了四块50*50的D板做双层加强!注意侧面切一下做个45°角!据说可以减少扰流的阻力哟

垂尾和平尾的机身活页处沾3毫米碳片做加强,以增强刚性和增加舵效!

机头局部加强后的效果!

活动副翼外缘处的加强!

楼主:
看看笔直的机身,加强持续中!

再来一张!

后端机身的加强中,记着碳杆跨度不要太大!

前端机身!

楼主:
机身副翼中部的主加强可是大事,她牵扯到整个飞机及机翼的整体性问题,用热熔胶做成一体,效果更佳!

四根粗碳杆用作两副翼,再用四根细碳杆做锥型架支撑!八根碳杆交于一处!

来张俯视图看的更清楚!

主翼和机身连接处两侧各切了一个三角D板做补强(这里放在了机身上边,可没有照顾美观哟)!

装机利器:两块笔直的木条!

楼主:
看看装机利器的巨大作用吧!她可以使机身笔直哟!

(再重复一遍)垂尾和平尾机身连接处一定要贴上碳杆做加强,不然的话会极大地影响舵效哟!

机身组好!

活动平尾一定要先套进去哟,不然的话要返工的哟!

楼主:
组好的机身!

主翼一角。刀工不好;画的线也不规范;再者,2118胶涂多的话会腐蚀板子的哟!图中可以看得出来的。

机身的划线随处可见,证明很不用心哟

放上副翼比划一下!还行

假组了一下!

楼主:
刻好后的全家福!

先用板尺修正了一下机身的中线!这一步不能少哟,不然的话,对于手工裁制的板子,可能会因为裁切的不那么规范而出现机身歪斜的现象!

网友:
我的老天爷!佩服,佩服。

网友A:
加固得爽啊,机身是够了,感觉舵翼面没有金字塔加固,不知道飞行效果

网友:
很好很好,小板机好不好飞就看这些碳竿撑得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固得爽啊,机身是够了,感觉舵翼面没有金字塔加固,不知道飞行效果

副翼靠近机身部分感觉还可以,所以没做加强!谢谢

网友:
看起來 像飞行蜘蛛网

网友:
手工了得!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碳片的钱 比d版多很多吧!

楼主:
这个就是D板刻制的!

网友:
用料真实在。

网友B:
用D板就是为个轻,你这加强和打胶,失去意义了,起飞重量超过170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板就是为个轻,你这加强和打胶,失去意义了,起飞重量超过170了吧?

一百八十多克

楼主(2021-03-30):
至今还在服役哦!

网友(2022-12-15):
D板去哪里能买到?某宝上找到一个家 感觉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