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ji h4-3d与N3飞控的连接?

楼主(2018-09-30):
老司机看过来。目前我手头有一套N3飞控和一个H4-3d云台(不含gcu)。

我想咨询的是:1,N3飞控能不能适配h43d云台?2,如果能,需要购买什么?3,怎么连接?

网友A:
大疆的云台必须要有g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云台必须要有gcu。

配了gcu,N3飞控就可以适配这个云台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了gcu,N3飞控就可以适配这个云台了吧?

可以,有gcu直接接收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gcu直接接收机都可以。

OK,谢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gcu直接接收机都可以。

N3植保是不是没法航拍?限制高度50米

网友B:
引用 楼主:
N3植保是不是没法航拍?限制高度50米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有高度限制(不超过50米)不建议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