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图传数传一体机 GSLINK实测20180930

楼主(2018-09-30):
4G图传数传一体机GSLINK实测20180930

时间:2018年9月30日
地点:江苏南京
测试平台:pixhawk F450
4G图传数传:GSLINK-A1
HDMI:GOPRO4
地面软件:MP1.3.56
遥控器:游戏手柄
备注:无人机使用4G联通卡,地面站连接联通手机热点,GSLINK设置为720p25,码率限制1.5M/s,实际上下行网速约为1M/s。

一、前期准备
2018年9月29日晚,测试图像延迟。测试方式:电脑屏幕左侧显示在线秒表,右侧使用QGC地面站显示接收的画面。

照片显示当前图像延迟为258ms(相机HDMI编码延迟+GSLINK编码延迟+4G运营商延迟+QGC解码延迟)

二、准备载机

使用常见的F450载机,GOPRO和GSLINK直接绑在飞机上。

三、载机调试

使用常规遥控器试飞,确保无人机手动、定点、自动返航没有问题。使用游戏手柄控制无人机会有一定延迟,保证无人机一直在定点模式工作。

四、游戏手柄设置

使用USB线连接游戏手柄和电脑,将游戏手柄的两个遥杆按照日本手和对应的通道一一映射,另有三个按键映射为“定点”、“返航”、“一键起飞”。
五、地面检查

数据正常,信号99%,可以起飞。

六、飞行测试

使用游戏手柄在定点模式下完成无人机的起飞和降落,并通过地面站实时查看画面。

七、总结
当前4G环境下,GSLINK可以用在一般对画面要求不高的场合,支持一切以pixhawk为控制核心的无人设备。可以使用游戏手柄对远端的无人设备进行实时的控制。GSLINK的图像设置为720P25,压缩方式是h264。图像流畅,码率限制为1.5m/s,当图像剧烈变化会出现一定程度的马赛克(可以通过增加网络带宽,增加码率来解决,但是相应的对流量的要求更高),延迟可以控制在300ms。
八、展望
随着5G时代的到来,流量资费更低,网速更高。相信使用GSLINK来进行图像和数据的传输将是一种经济适用的选择,画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支持,支持4K,甚至更高。笔者相信,随着5G的发展,大部分的无人设备必将会成为“万物互联”的一个节点。

网友A:
这要是固定翼不就可以飞老远了,坐家里搞个投影,过瘾的很

网友B:
8g都不行,随着距离太远,延迟就越大了,不过希望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固定翼不就可以飞老远了,坐家里搞个投影,过瘾的很

理论上有4G信号的地方都可以去,没有理论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8g都不行,随着距离太远,延迟就越大了,不过希望解决!

已经跨地区实验过了,延迟和距离无关,和运营商有关系
实测南京到广州的时延也在300ms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g都不行,随着距离太远,延迟就越大了,不过希望解决!

你真是理解错了,,真要是5G能推开,,绝对延迟小的狠

网友:
我这种吃瓜群众只能坐等技术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理解错了,,真要是5G能推开,,绝对延迟小的狠

很期待5G的到来

楼主:
文末有演示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8g都不行,随着距离太远,延迟就越大了,不过希望解决!

你这个说法不对

楼主:
后面再上固定翼试试看

网友D:
这个可以有,楼主方便加一下(QQ:1012918463)好友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固定翼不就可以飞老远了,坐家里搞个投影,过瘾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有,楼主方便加一下(QQ:1012918463)好友不,谢谢!

已经添加好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理解错了,,真要是5G能推开,,绝对延迟小的狠

延迟和带宽是两码事.3G,4G,5G的延迟可能都一样.理论上码率低于带宽的情况下,主要看网络的延迟,一般来说在同一个网络,(联通或是移动为例)在国内延迟应该是在20-50ms左右,距离会产生一定的网络传输延迟,比如中国到美国,光网络延迟就会接近300ms.所以理论上来说在中国国内最远的情况下,网络传输延迟50ms-80ms应该是正常的.(每经过一个路由,网关,交换机,之类的设备,都会产生一定的延迟,如果线路越长,理论上经过的设备也会越多).
之后就是  图传调制压缩的时间,可能是在30ms-80ms,之后是解调30ms-80ms,显示器显示80ms-100ms.所以整体延迟在300ms以内基本已经是极限了.
可以找一下大疆的解决方案,网上有,基本上是业内的极限了.以色列好像有一种不压缩直接传输的图传模式,不过不压缩这图传带宽好像是要千兆以上的网络才带的起,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模式基本是不太现实,普通人的设备肯定玩不起来.

图传压缩时间+网络延迟时间+解调时间+显示器显示时间.每一个项目都有天花板.所以综合做到300ms已经不易了.大疆不走4g网络,用自己的图传,总体延迟好像是180ms还是200多,具体忘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延迟和带宽是两码事.3G,4G,5G的延迟可能都一样.理论上码率低于带宽的情况下,主要看网络的延迟,一般来说在 ...

你真是没了解5G的核心指标,,延迟和容量的加大,,,5G商用的延迟一般也就是5--15MS左右,,只要你不是在信号覆盖特别差的地方,,延迟基本是没有的,FPV完全没问题

当年4G在推广在北 京测试的时候,延迟在30--50MS,现在你可以看看 基本也就是这个范围
现在5G测试最早的是中国移动,这次测试的数据是单用户峰值吞吐量达2Gbps以上,延迟1ms,覆盖可以达到1500米。看好了 是1MS实际使用顶多10倍,,10MS

4G和 5G不是一个级别的,,当时网络延迟的超低指标就是为了万物互联

网友:
学习高大上的技术

网友F:
楼主网卡不知道是否支持最新的4g+呢?我手机可以接收,貌似速度比4g已经快了很多,不知能否解决延迟和带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网卡不知道是否支持最新的4g+呢?我手机可以接收,貌似速度比4g已经快了很多,不知能否解决延迟和带宽 ...

延迟会小一点,但是意义不大,因为编码和解码延迟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没了解5G的核心指标,,延迟和容量的加大,,,5G商用的延迟一般也就是5--15MS左右,,只要你不是 ...

我的参照系是有线网络,5G最终也是通过有线网络进行通信的。我主要是想表达的是距离会产生延迟。这不是5G能解决的。就像你在漠河与新疆通信,延迟一样会比本地通信大,这是狭义相对论中光速不变决定的,也就是大约30万公里每秒的传播速度,那么距离大延迟就一定会大,就像地球到月球的通信,延迟至少在1.28秒,地球与月球之间的距离是384000公里。这不是你的频率能改变的。火星在轨道远点与地球的通信延迟大约20分钟。。

网友:
你玩航模能飞个几百公里???在你玩航模的距离内,,5G的延迟 要远远低于 4G,,

网友:
加拿大官方 Microhard 。30-100公里 数传、图传电台。无人机专用
https://uavstar.taobao.com/index.htm?spm=a1z10.3-c-s.w5002-18257697962.2.49cf588e1IvrF9

网友:
5g肯定没有问题,解决延迟的问题。

网友(2018-11-05):
聽說4G的訊號無法傳太高的高度(300m以上)
不知道你們實測的結果是否為真呢?

网友:
价格太贵,相比手机

网友:
太贵了,4000块了

网友(2018-12-08):
固定翼可能不好用·· 飞在几百米的空中·· 需要不断更换基站·· ··

网友G(2019-01-18):
楼主请问你的手柄是什么品牌型号的?还是说什么游戏手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你的手柄是什么品牌型号的?还是说什么游戏手柄都行!~

小一百块的游戏手柄应该都行,我现在用的北通的游戏手柄

网友(2019-03-20):
不错不错,高大上的图传

网友:
照片上好像看到挪威森林了, 南航南门。

哈哈。。

4G/5G的话, 不能飞高, 高了没覆盖。

大家查查淘宝上的 HERELINK, 就是有点贵。

网友(2019-05-11):
0.3秒已经很好了。这个发展目标值得期待,对日益严重的电磁环境有很好的缓解。
原来3G出来,我们用3G直播连线,洛阳一家公司,高清信号延时设置在5秒以上,还得背个书包装主机,插3张卡。
现在4G了,用的索尼原厂设备,移动端上行3M,延时1到3秒,只需要在摄像机插一张4G卡。
5G时代,能带的起全景VR,值得期待。

网友:
我也让她给你吧

网友:
飞太高 4g 5g 基站的信号 不一定 能覆盖吧

网友(2020-08-09):
大神 为什么我用游戏手柄不能解锁  在遥控效准里面有反应 就是解锁不了

网友:
能不能 把樹梅派 搞成 飛控與 4G WIFI 等等 做再一起阿  老是 要分開 搞  ... 不太成熟~~~  很吃 DIY 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