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斯ibus接收机连飞控无反应,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8-10-01):
控是富斯i6x,飞控,接收机在下图,ibus接收机,连线都没问题就是动摇杆无反应。ppm模式正常。ibus无反应。

下面是bf图片。

各路高手,指点迷津。指点一二。感谢感谢。

网友A:
ibus没有反向器的

网友B:
这个接收 我在用 ,但忘了怎么设定 . 看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bus没有反向器的

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收 我在用 ,但忘了怎么设定 . 看看说明书吧

模式切换,没试过,不过我bf改过sbus也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式切换,没试过,不过我bf改过sbus也没有反应。

把模式转到sbus试试, 也许飞控不支援i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模式转到sbus试试, 也许飞控不支援ibus

好的好的,试试看吧

网友C:
固件正确的话飞控是肯定支持IBUS接收机的,可以把接收机信号线接到RX2或RX3 RX4上开启对应端口RX项,接收机选IBUS接收机再试一下,有可能飞控SBUS端口是反相的,接FUTABA或FRSKY的接收机应该没问题,而接你的IBUS或JR遥控器的XBUS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件正确的话飞控是肯定支持IBUS接收机的,可以把接收机信号线接到RX2或RX3 RX4上开启端口RX ...

你说的很有道理,感谢。我是没想到

楼主:
切换sbus,可以用了。

楼主:
等有时间,切换其他端口,测试下,ibus

网友D(2020-01-29):
楼主的好了吗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头都快大了

网友E(2020-10-05):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好了吗 ?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头都快大了

那么富斯接收机的ibus应该接到rx还是tx口,我的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么富斯接收机的ibus应该接到rx还是tx口,我的不行

TX口,刚昨天买的F14+接收,IBUS别人都接RX口噶,不行,然后我每个试下,用TX口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X口,刚昨天买的F14+接收,IBUS别人都接RX口噶,不行,然后我每个试下,用TX口就可以了

我接收机都是接飞控的rx口,还能接tx口?你是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接收机都是接飞控的rx口,还能接tx口?你是什么飞控?

格普F4 AIO 20A我也知一直用RX口啊,富斯接收机A8S接RX口SBUS可以用,新买的F14+接收机IBUS就没用,我还以为接收机坏了才每个接口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us没有反向器的

IBUS不需要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