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屏幕改装记忆电池,OSD录像日期永久正确有效

楼主(2018-10-01):
鹰眼锐视一体屏刚出来的时候,入了一个旗舰版,和现在价格相比,当时是真贵。双接收,高亮屏,带DVR,外场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电子产品就这样,没有十全十美的,TF卡里的DVR录像日期永远是2009年1月1日,和技术沟通了下是主板记忆电池容量太小再加上老化导致,可以自己改装钮扣电池解决。从小动手能力超强,电子产品没有不敢拆的,小学三年级时家里买了一部17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全村唯一的电视,实在太好奇电视里面为什么有人,还有古代的人,终于在暑假的一天上午,趁老爸不在家,成功地打开了后盖,各种拆,最后回装完后盖多出了好多零件,再后来老爸回来了,画面很暴力......
言归正转,一把小十字螺丝刀即可,拧下后盖螺丝,一共7颗

从屏幕上部小心打开面板,无卡扣,动作要轻柔,当心排线

脱开排线卡扣,有指甲的用指甲,镊子螺丝刀都可以

继续拧螺丝,红圈中四颗,孔太多,所以我在拧之前用记号笔标注了下,以前拆笔记本得出的经验

天线SMA口的位置有塑料卡片,直接拔出即可

将主板小心抬起,注意连接线,脱开红圈中的插头,最下面的也可以不脱,不影响施工

主板集成度很高很工整,做工对得起这个价钱,心里稍微平衡点了,当初12XX的价钱

DVR模块也是4颗螺丝固定,继续拆

模块的反面就是这次加装的位置,万用表量了下,断电后只有0.5V的电压,时间久点就直接为0,这就是日期和时间无法保存的原因

上电后用万用表量,有3.12V电压

注意正负极,这个小电池正负极都是点焊在铁片上,所以没法直接取下来,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伤到焊盘

从焊盘上引线出来,注意正负不能反

本次加装的巨无霸,手上没有电池盒,直接把线贴在上面,然后纤维胶带包好,再固定在合适的地方

至此,加装完毕,通电后再断电测试OK,日期时间永久有效
最后上两张我的飞机镇楼,冲浪者已经退役,AR真心好飞,大爱

网友:
鹰眼屏是个用庇眼设计的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好主意回头我也改了

网友:
很久没有新的好用屏幕出来了,这屏幕还能再用3年哈哈哈

网友:
回头改一下天线接头,直改弯

网友A:
楼主,会加装DVR吗                  我的是专业版,没有DVR

网友:
我也换过这个电子,上次晕真的晕,明知道电池不能加热,也是没经验,直接用烙铁焊接,还没5秒,膨的一声,电子不见了,爆了,冒出刺鼻的味道。楼主土豪遥控器啊。

网友:
不错,有空也要换下电池了。用了那么久,鹰眼也不出更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加装DVR吗                  我的是专业版,没有DVR

之前好像有人试过,失败了,主板固件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加装DVR吗                  我的是专业版,没有DVR

只能考虑用外挂DVR了,玩FPV,DVR是个非常实用的东西,靠这个功能成功找回几次飞机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改装可充电锂电池,从废旧蓝牙耳机里取材
用钮扣也会有没电那一天

网友:
三年级就敢拆带高压电子枪的电视,还能装回去,牛

网友:
高手,不错。大家可以参考来改了。

网友(2018-12-26):
买那种笔记本的BIOS电池,带有插头的那种。下次就直接插拔电池更方便

网友C(2019-04-16):
引用 网友B:
只能考虑用外挂DVR了,玩FPV,DVR是个非常实用的东西,靠这个功能成功找回几次飞机了

请教下大佬,请问外挂dvr如何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大佬,请问外挂dvr如何实现呢

鹰眼有专门的外挂DVR,不过只针对小飞手,锐视的接线不明确
我懒,嫌麻烦,把显示器卖了,换了一台锐视旗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鹰眼有专门的外挂DVR,不过只针对小飞手,锐视的接线不明确
我懒,嫌麻烦,把显示器卖了,换了一台锐视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2019-06-06):
今天打开看了下 ,那个原来的电池,是个电容电池,可以充放电的那种。楼主换这个普通电池上去会不会有问题?等待专家解答

网友(2019-11-05):
请问楼主,纽扣电池用1.3v的可以不??

网友(2020-03-13):
楼主换的是3V 的纽扣电池,请问下,我换个1S 的锂电池行吗?

网友(2021-09-26):
精华就是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