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抖舵信号丢失

楼主(2018-10-01):
新入乐迪at9s标配r9ds接收机、1、2、3、4通道接
舵机
、8通道接120a电调、单独任何一个舵机正常工作、只要有2个舵机或者更多舵机同时工作接收机指示灯闪烁且与发射器断开链接、必须拔掉所有舵机信号恢复正常。求教大神这是什么情况?bec供电不足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多半都是供电不足

网友B:
这明显是供电问题,接收机有质量问题

网友C:
你接的什么型号舵机,总几个?bec几安的?

网友D:
楼上说的对,供电不足,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舵机有问题,导致了接收机这样,你可以一个一个检查一下

网友E(2018-11-27):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舵机的电压范围
如果单个舵机可以,数量多了之后不行,有可能是供电不足。
您也可以用单个舵机插在接收机上测试是否为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