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推荐个距离远的遥控器

楼主(2018-10-01):
价格4000之下

网友A:
14sg三公里不失控

网友B:
14sg加大黑羊增程 10公里以上

网友C:
个人认为符合你要求性能稳定,价格实惠的,可以考虑frsky x9dp,(全新1600,二手1100) 搭配同厂的R9M增程套装(240),妥妥的10公里。如果再换更好的天线,基本15km没问题。全下来不到2000。鉴于你是在多轴模块发的帖,这个配置的距离上足够你用了,如果是固定翼飞远程可以考虑上切糕433增程,我飞过30km信号强度还在80以上。

网友D:
睿思凯x9d x10s x12s加高频头10km

网友E:
用433增程就行,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三公里不失控

Futaba那100mv能三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符合你要求性能稳定,价格实惠的,可以考虑frsky x9dp,(全新1600,二手1100) 搭配同厂的R9M增程 ...

十分感谢您回复这么多这么用心,但是弄个睿思凯我怕整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加大黑羊增程 10公里以上

不想增程,麻烦,要个三公里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睿思凯x9d x10s x12s加高频头10km

来源不想折腾

网友F:
4000块钱。干嘛不去收个18sz呀

网友:
Futaba 不用增程的话一般不会超过1.5km,无论是原厂还是副厂接收,抗干扰能力再强也架不住发射功率小。不想上增程,可以用睿思凯的L9r接收机,基本上3公里没问题。这是我知道的不用增程,不改装天线最省事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00块钱。干嘛不去收个18sz呀

我用18配7008接收,空中拉距也是1.5km左右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那100mv能三公里?

是的

网友:
futaba 功率都是60mW ,我的14SG 四轴试飞了数十次, 高度100米 ,都在1公里左右失控

网友:
4000以下可选的就太多了,单就距离来说,听说D10距离不错

网友:
买乐迪at9s,二手400能收到,再配个切糕433模块,600多。1000元完美解决。飞50公里不是问题。

网友:
顺便带个问,超视距下的FPV组合要搭什么设备合适?回传遥测盲飞?

网友G:
t8fg,多次飞过4.3km

网友(2018-12-15):
引用 网友E:
用433增程就行,便宜好用

距离可以开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