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失控

楼主(2018-10-01):
买了个华科尔ppm输出的接收机折腾了一下午终于调好参数可以飞了,但是发现飞下停下飞下停下一开始以为设置问题,结果发现电机启动以后接收机灯快闪也就是失控了,飞控板在接收机正上方。电机是空心杯电调集成在飞控板。你们飞迷你穿越有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接收机的天线角度改变一下看看,可能是电机动力线有磁场干扰了信号,ppm最容易受干扰。

网友B:
会不会是供电电压不够

网友C:
同款接收,这个接收支持sbus模式的,我用着没任何问题,你可以确认下接线及天线

网友D:
都是兼容的 制式,,不是原厂吧你这个小轴,  失控不要埋怨控,, 接受 机子也是一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天线角度改变一下看看,可能是电机动力线有磁场干扰了信号,ppm最容易受干扰。

我用了s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兼容的 制式,,不是原厂吧你这个小轴,  失控不要埋怨控,, 接受 机子也是一方面。

华科尔带sbus输出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供电电压不够

接收灯快闪是没有收到遥控信号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接收,这个接收支持sbus模式的,我用着没任何问题,你可以确认下接线及天线

我也是用了sbus,连线没问题天线也好像没问题就是启动才这样

网友A:
接收机与飞控之间是sbus.无线遥控信号是ppm.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带sbus输出的接收

没用过华科尔的sb系统,,更新最新固件看看,,关闭双向传输呢??不装机测试 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与飞控之间是sbus.无线遥控信号是ppm.

不是devo协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devo协议吗?

协议是协议,ppm是无线信号的传输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是协议,ppm是无线信号的传输方式

那就是什么意思?换ppm输入吗?

网友A:
好像是我脑子里有点乱了,这两天喝酒喝的,我刚想起来,遥控器与华科尔的SBUS接收机的通信方式没有变,依然是2.4G的通信方式。只是接收机与飞控通信链接方式可选。

所以现在怀疑接收机或者遥控器有问题,用替换法看看到底问题在哪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我脑子里有点乱了,这两天喝酒喝的,我刚想起来,遥控器与华科尔的SBUS接收机的通信方式没有 ...

现在情况很复杂你看看我另一张贴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