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无线加密狗应注意

楼主(2018-10-01):
最近练模理器把线给弄坏了,练不了了就来逛论坛了,突然想起以前有大神在论坛发过自己做无线模理器的帖子,于是就产生了自己动手做一个无线加密狗的想法。于是在论坛了翻了一波大神自己做无线加密狗的帖子。便开始自己动手了,首先拆开加密狗

其次将线焊好

和大神们焊的位置都是一样的,图中红色的正极黑色的负极,白色的信号线。

最后将壳给盖上(壳要稍微修改一下),这样无线加密狗就做成了。
既然做好了就要试试啊,毕竟能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做好。但是自己试了好几次没有都不行,最后发现是输出的信号有问题,这无线模理器要ppm信号才可以,pwm和sbus信号的都需要改,要将他们转换成ppm信号。至于怎么改,论坛也有许多帖子可以参考。
最后,切记要是ppm信号,不然你改成无线模理器也用不了。

网友A:
恭喜楼主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入坑

入坑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再買一個PWM PPM SBUS信號轉換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您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有些问题想请教您

什么问题_?

网友(2019-06-20):
太谢谢你的提醒了,不然我就这么傻乎乎地把我的地平线卫星直接改了

网友(2019-07-30):
没找到sbus改ppm求链接

网友(2019-08-30):
我直接买了个ppm接收机,45块

网友(2019-10-21):
G7可不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