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K8老问题

楼主(2018-10-02):
新装了个450,调K8,老问题又来了,用软件调参的时候,是平的,舵机臂垂直,中心点也正确,但是一保存参数,脱离调试模式后,立马不平了,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求帮助

网友:
你的桌子不平吧,路过帮顶。

网友A:
新手日常。。。。检查遥控器油门/螺距位置,舵机调试时垂直,离开不垂直,一般是摇杆不在中立点

网友:
是不是调平的时候要以k8所在的空间水平面为基准。陀螺仪不平,只调平十字盘,还是不行的吧。
我也是新手,正在研究怎么调k8。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陀螺仪先初始化以后重新设置

网友:
去除自动微调,试试。

网友B:
借贴问个问题,我的尾舵机打舵,一直打舵尾推会顶死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陀螺仪上调?新手!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贴问个问题,我的尾舵机打舵,一直打舵尾推会顶死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陀螺仪上调?新手!谢谢指点,

陀螺里面调尾部的舵机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贴问个问题,我的尾舵机打舵,一直打舵尾推会顶死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陀螺仪上调?新手!谢谢指点,

陀螺仪软件界面里调行程范围

网友:
退出调试飞机陀螺就开始工作了,一楼正解

网友:
能飞就行。。。另外k8是不知道它自己是不是水平的,它没有重力传感器。

网友C: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保存参数,脱离调试模式后的不平如果是那种很大角度的倾斜。我的futaba控 2.3.6通道反向问题解决的。

网友:
最好上视频

网友:
十字盘微调里调平了实际飞还是自旋会跑偏的,最好的方法是大致调平后飞起来自旋按实际偏哪边来调

网友D:
清空自动微调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贴问个问题,我的尾舵机打舵,一直打舵尾推会顶死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陀螺仪上调?新手!谢谢指点,

最后2至3项里有左右舵量,调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保存参数,脱离调试模式后的不平如果是那种很大角度的倾斜。我的futaba控 2.3.6通道反向 ...

说得对,最好找其他模友商量看看怎么弄,如果飞机本来就是别人调好的,就别动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清空自动微调数据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k8谢谢!收的,打算从新调!请问专家模式还要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日常。。。。检查遥控器油门/螺距位置,舵机调试时垂直,离开不垂直,一般是摇杆不在中立点

都已经确认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保存参数,脱离调试模式后的不平如果是那种很大角度的倾斜。我的futaba控 2.3.6通道反向 ...

症状和你说的很像,明天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症状和你说的很像,明天我试试

清空自动微调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