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螺旋

楼主(2018-10-02):
(无正文)

网友:
转弯时速度过低导致螺旋,不仅V尾飞机,三角翼也一样。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小胖大约多重呢,多大的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小胖大约多重呢,多大的电池 ?

最少2kg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少2kg

我的小胖一般也像你视频中这样转弯,速度 什么都差不多,没有出现出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我的1.55KG 轻一点,我用4S4500电池。

网友:
重心偏移,太靠后

网友B:
你是装了飞控的吧?我也试过你这个情况。我分析的2个原因。第一重心偏后了。第二,飞控没调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见你螺旋前飞机是向上抬头有段时间的,这是飞机失速螺旋的原因。至于是你手动拉升的还是飞控拉升的,反正就是飞机拼命拉升但速度跟不上然后螺了

网友:
调一下飞控的上升最大角度调小点

网友B:
我的小胖子,2点2重,都不会螺旋。稳得一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胖子,2点2重,都不会螺旋。稳得一逼

你用的什么电池,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装了飞控的吧?我也试过你这个情况。我分析的2个原因。第一重心偏后了。第二,飞控没调好,为什么这么 ...

原来一直低头,遥控器微调调的太打了。救回后赶紧又调回去了,盘旋两圈后立马降落了,我猜是电池放的靠前了

网友:
电池放前了才不会螺旋。失速才会螺旋。那应该是你操作升舵的问题。4s3p18650,全身玻璃钢+小蚁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