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空投器制作

楼主(2018-10-02):
         话说入模后一直就是一架海潮,除了会飞航线,翻个跟头,打个滚,别的也不会了。总这么玩也没劲,准备上FPV,查了下价格,一套下来4,500块,不贵也不便宜。之前在论坛上有看到做空投的。想了下利用手中的东西先做个空投玩,FPV往后靠靠,凡是花钱的项目都往后排。          选材:洗衣液空瓶一个,小药瓶一个

药瓶底部打孔,做空投容器

开孔做挡板口

洗衣液瓶子剪出合适尺寸做挡板

手头没有舵机,把遥控汽车上的舵机拆下来了,快60G

钢丝也没有,一直觉得热熔胶枪上的支架碍手,拆了拉直做连杆

挡板开孔

定妆照

底部开孔,为了增加强度,从孩子的玩具里找了一段管子,热熔胶连到瓶子上,然后插机身的洞里

搞了一晚上做好,今天去测试,带的是大米,准备往河里空投大米,效果不怎么好,大米太小,投到水里眼睛能看到,拍不出来,不明显,下次带玉米,花生米试试。

我原来飞机起飞800G不到900,现在这么一搞超过1KG了,起飞变困难。之前手抛出去,基本都是往空中飞了。现在有点模拟器里的感觉,抛出去,往下走,快着地的时候才能拉起来

BTW:郎宇和XXD就是不一样。别的不说,续航和发热差别很大。之前第一次掉水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懂,以为电机坏了,就买了一个郎宇X2212 KV1250,原机配的是XXD  2217 KV1200     后来才整明白是电调坏了,而且郎宇这电机轴不够长,和海潮不太配,我有一次强行装了上去,测试的时候直接就把电机座打坏了。为了修电机座费了好大劲(现在知道有电机座卖),现在是泡沫里插了两根木条做固定底座。现在都搞清楚了,两个电机对比差距明显。同样的手法,XXD 基本6,7分钟就报警了,设置的3.6V报警。郎宇能开到10分钟。飞机下来后,郎宇的温度明显比XXD低。

网友:
飞机播种

网友:
空投金属锂

网友:
空投纸片,辨识度高重量轻

网友A:
郎宇X2212 和 XXD  2217?2217的电机比2212大很多诶,肯定费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郎宇X2212 和 XXD  2217?2217的电机比2212大很多诶,肯定费电啊……

我想着做功差不多应该一样,和高速上大排量的车子不一定费油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着做功差不多应该一样,和高速上大排量的车子不一定费油一样

不单单是对飞机做功,还有重量和振动的影响。

海潮的机内空间经得起折腾。

网友:
飞机飞机撂zhadan 不炸好人 炸坏蛋

网友:
郎宇和XXD就是不一样。别的不说,续航和发热差别很大。之前第一次掉水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懂,以为电机坏了,就买了一个郎宇X2212 KV1250,原机配的是XXD  2217 KV1200     后来才整明白是电调坏了,而且郎宇这电机轴不够长,和海潮不太配,我有一次强行装了上去,测试的时候直接就把电机座打坏了。为了修电机座费了好大劲(现在知道有电机座卖),现在是泡沫里插了两根木条做固定底座。现在都搞清楚了,两个电机对比差距明显。同样的手法,XXD 基本6,7分钟就报警了,设置的3.6V报警。郎宇能开到10分钟。飞机下来后,郎宇的温度明显比XXD低。

-------  不错

网友:
投个塑料袋做的降落伞

网友:
续航不知道。我就知道xxd上4s之后特别有劲,我的飞机破百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