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前拉(计划所有线路暗藏)

楼主(2018-10-03):
纯新手入魔(第一个控还没到呢),潜水学习了一段时间,改的第一个飞机希望和大家学习交流一下。(专用名词还不熟就直接大白话了别见笑)
配置:电机杂牌 1806 kv2300
          电调好硬 12A
          电池啥牌忘了  2S 800mA 15c
          桨叶 配了几副,64、54、53(到时候试试哪组拉力大顺便再测测电流涨涨经验)
          4通接收器
          舵机 4点几克的 3个 (副翼不想做单独一个舵机控制的在外面不好看,到时候研究研究混控)
目前已经改成这样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副翼开的这莫小管不管用

电机没有粘在机身上,螺丝固定方便调整

电机座预留了穿线位置(吐槽一下忘买电机座了,销这个底座费了劲了)

机身底部已开好槽,走线及埋设碳纤维片(还没到货)

考虑重心因素,舵机槽、电池仓还没有开,等电池来了再说吧

猜猜轮胎拿什么做的(明天揭晓)

目前整机66g,计划整机控制在120g以内,明天到货的话继续
发帖的按钮在哪,咋找不到呀。。。 。。。
晕,点全屏了

网友A:
改装的手抛飞机不适合新手飞,太快了。

网友:
速度会很快,像砖头在飞行,瞬间坠落,不过飞机很耐摔,不容易坏,我的没有找到好动力,动力太弱,干脆就把动力拆了,给他个无动力滑翔,不过要到高地飘,也挺好玩。

楼主:
主要是享受中间改造的的过程,我也没打算改好就飞

网友:
你走错路了,应该先自己做个慢速好飞的储蓄经验,你连走还不会,就开始跑,你说能成功吗?

网友:
另外,你选的电池太大了,最少电池容量减半。不然太重。

网友:
愿望是美好的,现在是残酷的。你的这配置还別说飞,装机都费劲。飞机太小了,配置太大了。

网友B:
480mm翼展的手抛机,配1806的电机是不必要的(1米翼展的手抛滑翔机配1806差不多),太重了,计划起飞重量控制在120g的难度不小;另外,新手手抛机改前拉布局真的是噩梦……
——自己改的飞机跟成品机的一大区别就是很多经验离不开通过试飞去摸索,而新手制作个性化前拉机,往往就意味着试飞就那么一两次机会(机头一但触地桨、机身甚至电机就损坏了),除非是老手,可凭以往经验避免无谓炸机。
在论坛这里,大家一般都不会晒自己试飞期间的炸机经历,无论是小剐小蹭,还是“机毁人亡”,但试飞时这都并非小概率情况!——对于新手而言,耐炸是应该重点考虑的,这也是手抛机改装最原始的初衷之一。
仅供参考,祝爽改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0mm翼展的手抛机,配1806的电机是不必要的(1米翼展的手抛滑翔机配1806差不多),太重了,计划起飞重量控 ...

你可没少改手抛机,一直关注你。

网友C:
太重了,可以试试1105 7500kv加80mm桨或8520 55桨加1s电加5克副翼加2克尾翼,想要大动力就双发

楼主:
受教了,小无刷电机掏了半天没找到,现在电机型号都认不全。装一半也不能停了,攒完再说

网友:
轮子不会是猪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小无刷电机掏了半天没找到,现在电机型号都认不全。装一半也不能停了,攒完再说

75mm桨,有1.45孔的,一般的75桨需要扩孔

网友D:
新手能切成这个样子,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0mm翼展的手抛机,配1806的电机是不必要的(1米翼展的手抛滑翔机配1806差不多),太重了,计划起飞重量控 ...

经验之谈

网友C:
这是48翼展的那个吗?120克重心合适的话能飞不过很痛苦。但是,前面用了一个比较重的电机和螺丝,电池放哪呢?我推测放在座舱位置整机就找不到重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0mm翼展的手抛机,配1806的电机是不必要的(1米翼展的手抛滑翔机配1806差不多),太重了,计划起飞重量控 ...

   经验 啊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能切成这个样子,值得鼓励

闭门造车

网友:
太小了 不好飞吧

网友:
你这电装完全不适合这个机

楼主:
可能是十一吧,定的电池、电调还没到,暂时停一下,等到了再装,争取争取把这个帖子做完。
潜水--》买装备--》改机--》调试--》记录数据--》飞--》炸
整个全套的
另外,后面咋发图片呀,需要输图片地址
我研究一下。。。 。。。

楼主: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玩具直升机的重心咋找,正好这两天手抛机配件没到,手头有一个之前买的小玩具直升机(巨小)坏了,现在电路修好了外壳找不到了准备拿牙签组一个,(直升机就是那种主螺旋奖两个,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最上面有根棍互相反着转,后面的螺旋桨是平着转的那种)我想问重心是不是在主螺旋奖中心?有没有方便的方法调?先谢了!

楼主:
配件到了,继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改装的手抛飞机不适合新手飞,太快了。

看怎么改,我的86g背推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怎么改,我的86g背推很舒服。

是啊,有经验的前辈可以改的很舒服,问题是楼主可是刚入门的新手,估计还没有飞行和航模制作经验,直接改了飞,这样子入门航模,圈子绕的比较大。

网友:
对于在48CM翼展的手抛机上面使用1806的人,我总是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我的1.3M的灰机上,采用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