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x定速

楼主(2018-10-03):
深夜请教:哪位大神试过给150x开定速吗?我尝试在bl刷机程序里给150x主电调定速模式改成了tx,可是油门调到100%,主电机转速也很低,只能勉强飞起来。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大神能指教一下?

网友A:
电机坏了

网友B:
可以刷的话试试调下进角和驱动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坏了

电机没坏,不用定速模式转的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的话试试调下进角和驱动频率

我没刷程序,这个电调本来就是bl的。我只是改了tx定速这一个选项,其他都没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刷程序,这个电调本来就是bl的。我只是改了tx定速这一个选项,其他都没动

那你重新校准下油门看看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有3个转速区间,不知道你选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好像有3个转速区间,不知道你选对没有

不懂哪里是转速区间啊……定速有三种模式,您是指这个吗?

网友:
他可能说的是定速感度p i值下面那个高中低三档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D:
你买的什么读写器,求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什么读写器,求教中

我是用arduino 板读写的

网友E(2020-11-09):
现在亚拓150  定速搞出来了吧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亚拓150  定速搞出来了吧  楼主?

150x没有定速,dfc定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x没有定速,dfc定速没问题

OK  谢谢。

网友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_dsign=b49d1441
这个搞字定速  是150X的,我也试了 但是没搞出来。你看看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8087&highlight=%D1%C7%CD%D8150X&_dsign=b49d1441
...

这个是外挂了电调。我的150x板子刷不进bl也没法开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外挂了电调。我的150x板子刷不进bl也没法开定速。

OK,明白 了,谢谢。,

网友(2024-10-05):
亚拓150电调貌似有两种主控芯片
能刷定速固件的芯片是BB21,还是F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