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小机

楼主(2018-10-03):
配置:
摄像头:微鹰
机架:145迷你机架
飞控:好盈20A迷你飞塔
图传:熊猫200毫瓦迷你图传
电机:3B1606 3700kv
电池:4s850毫安格氏

上狗效果,好小啊~

先试试看看效果

开始走线

电机线走里面比较美观

1/3

完成!

上手效果

外场飞行,第一次飞三寸机,让我意外的是这么小的机机飞行体验几乎和五寸机没有任何差别!

后续会上视频!敬请期待

网友A:
我之前也組了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組了一台

漂亮!设备最好都装机身内部,耐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漂亮!设备最好都装机身内部,耐炸

之前設備都裝在機身內(V1版),但是後來換成V2版的時候,機架有變低,所以只好將圖傳放在外面...
Ps. 我是裝Runcam Split Mini(2層板)要錄影,底下2張是之前裝設不同的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設備都裝在機身內(V1版),但是後來換成V2版的時候,機架有變低,所以只好將圖傳放在外面...
Ps. 我 ...

啥飞控?

网友A:
飛控是翼飞 RevoBee32 F4 mini 32K+25A 四合一小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控是翼飞 RevoBee32 F4 mini 32K+25A 四合一小飞塔

飞控稳定不?

网友:
不好說,雖是一體式飛塔,但是開半自穩會偏向很嚴重,所以只留下四合一電變,換成了化古龍的F4飛控,
哈哈! 組裝超過大半年,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就有空就飛兩下,目前超好飛,專門空拍錄影用。
影片只放在Youtube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CsprPBRjq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