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问一下caddx的问题

楼主(2018-10-03):
想买个sdr2,但是有许多配置不知道选哪个好?p制和n制的意思和区别是什么?_?

网友A:
PAL和NSTC,视频制式的区别。亚洲多用PAL,欧洲多用NSTC。。。。
貌似市面上有些图传挑制式,所以他们才出了不同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L和NSTC,视频制式的区别。亚洲多用PAL,欧洲多用NSTC。。。。
貌似市面上有些图传挑制式,所以他们才出 ...

网友B:
PAL和NTSC吧。PAL画面更大,帧速率略低(25)。NTSC分辨率略小但帧速率高一点(30)。
个人认为穿越机适合NTSC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L和NTSC吧。PAL画面更大,帧速率略低(25)。NTSC分辨率略小但帧速率高一点(30)。
个人认为穿越机适合N ...